用富斯9的大哥们进来看看,小弟有几个问题,跪求解答

楼主(2013-03-17):
我用富斯9准备飞电直,无副翼,调的是第二种120ccpm模式,但是三个斜盘混控好像乱着,推油门的时候不是同时上升,吧AIL反向后变成同时下降了。而且在最低点的时候,打舵,各个舵机行程不一样,和我以前的机子不一样啊。还有,普通模式和3D模式的舵机行程是不是不一样?
小弟刚入魔,求大哥解答,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为什么想知道答 案的,都没人回答啊,我也是这样的情况

楼主:
求高人解答,是不是刷ER9X会好?

网友:
买这个控,可能大多数都刷了er9x吧、不过强大灵活带来的是复杂

网友A:
用明白的话,也简单。我也是新手,我的ER9X现在是16通了,刚改造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明白的话,也简单。我也是新手,我的ER9X现在是16通了,刚改造完。

呵呵,是啊,用法上不过很颠覆传统

楼主:
顶啊球解答````

网友:
LZ用哪种无副翼啊,无副翼系统好像是选单舵机模式吧,LZ仔细看看无副翼系统说明书。

网友:
帮顶一下等看回复

网友(2013-05-09):
无副翼要改成普通模式  有副翼是选择120度的斜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明白的话,也简单。我也是新手,我的ER9X现在是16通了,刚改造完。

富斯TH9X还能增加通道?大概是怎么改法?需要修改电路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高人解答,是不是刷ER9X会好?

刚刚看到一个刷的乱七八糟的,有老手说非常懂的人刷机越刷越强大,不懂的人刷机反而麻烦了!

网友(2013-09-07):
富斯9原厂固件,用120度CCPM时,混控方向不正确时把,1通道的舵机和6通道的舵机线在,接收机上面对换一下就可以解决。

问一下用ER9X固件的朋友,120度混控在控上怎么设置?

网友:
控有没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