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加功放还是上433,哪个好?距离在6公里左右,哪个稳定,

楼主(2013-03-17):
用过的朋友说说,遥控器的功放和433哪个好?在6公里左右,哪个稳定?操作灵敏?谢谢!

网友A:
功放把,用馈线离远点就行了,也便宜。

网友:
72m+功放吧。

楼主:
433不行,都用功放?

网友:
本人在FPV版块潜水有些时日了,经多考虑,询问高人,果断上了2.4G 2W增程!

网友:
楼上的说说,2.4G的2W功放距离怎么样?

网友:
72M 不用功放

网友:
用功放的飘过

网友B:
固定翼433   四轴  功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功放把,用馈线离远点就行了,也便宜。

为什么要离远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离远一点

如果你还没生娃,最好远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还没生娃,最好远一点。

远离什么???    图传接收?还是远离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远离什么???    图传接收?还是远离什么

2W功放靠近了辐射超标10倍。最好在2米外就安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W功放靠近了辐射超标10倍。最好在2米外就安全了。

不太明白  我是新手     比如说我选400mw的图传     那图传连着显示屏    那岂不是 显示屏要离我2米远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  我是新手     比如说我选400mw的图传     那图传连着显示屏    那岂不是 显示屏要离我2米远啊… ...

图传没事。我说的是给2.4G控增程用的2W功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图传没事。我说的是给2.4G控增程用的2W功放。

哦    那这么说 图传还是选月大功率的越好咯  不过看你的贴纸也是只有500mw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    那这么说 图传还是选月大功率的越好咯  不过看你的贴纸也是只有500mw而已

功率大,对其他设备的干扰也大。想远航就上平板加跟踪。近距离400mw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