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成品喷射船成品或者组装零件表...

楼主(2013-03-17):
从来没玩过船....想整一套烧电的碳纤维船身船, 不追求速度.  但是一定要是喷射汞做为动力的....最好能在某宝能买到的 先谢了!

网友:
某宝有个 塑料的玩具 50元的!

楼主:
..........................不是玩具....顺便求个船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玩具....顺便求个船控...

你要求喷水推进的,给你个老外的网址给你看看吧!http://imageevent.com/justaddwata/myboats/jets
做喷水推进的船成本不低哦,再有就是现在市面上卖的船壳都不能很好支持除非船壳自己做
这是论坛之前有模友自己做的喷水推进的船,不过效率不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6998&highlight=%C5%E7%CB%AE

楼主:
谢谢楼上....成本果然好高....刚看见一个喷水汞1600美金......好吧.....我改变主意了....还是传统螺旋桨就行了...
http://www.nitrorcx.com/99b-10015-920-v24-ep-artr.html  现在看好这个了....碳纤维船身, 水冷.  电池我可以从飞机上拆下来, 机差个控和接收机
用国产控靠谱吗? 福斯GT3C如何

网友:
循序渐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成本果然好高....刚看见一个喷水汞1600美金......好吧.....我改变主意了....还是传统螺旋桨就行 ...

看不到你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你的链接

www.nitrorcx.com/99b-10015-920-v24-ep-artr.html 现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www.nitrorcx.com/99b-10015-920-v24-ep-artr.html 现在呢?

不好意思我不会翻墙

楼主:
不好意思 我没有意识到这个网站国内上不了
可以试下打开这个代理 http://69daili.com/
然后再输入 www.nitrorcx.com/99b-10015-920-v24-ep-artr.html

网友:
国内好像有个做CNC的喷射泵的。以前看到过,好像在某宝上看到过。
另外听说香港那边有卖德国的喷射泵。不知道是永利还是哪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