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uper cp不自动回舵问题

楼主(2013-03-17):
刚玩电直,想从小鸡入手,毕竟室内就可以玩,
但没想象那么简单,玩4,5个
电池
,摔机无数,
厅里的花呀,叶呀扫落一地。。。。
之前也花了大半天调了双桨、斜盘,都没问题,
现在终于发现一个问题,比如往右打舵,松手后摇杆回中,按理舵也应该回中,
但scp仍继向右续飘,导致炸机(舵没有自动回中)
请问这机子有问题吗?
还是由于是3轴
陀螺仪
,设计就是这样?

楼主: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玩凤凰模拟器用mcpx时,发现舵是自动回中的

网友:
我玩的模拟器不自动回中

网友A:
不自动回中才是正确的吧。。。。。。。

网友B:
楼主。scp是6通机。当然不会回中的。准确的说回中很慢。你想回中的话。去飞四通机。super fp。。
scp 6通机里算迟钝的了。其他飞机还要灵活。还有凤凰里面那个MCP X模型不对的。真的MCP X基本上不回中

网友C:
不回中的,要打反舵修正

网友D:
不会自动回中的 凤凰上也是可以调的~~~

网友E:
s cp 是三轴的。很正常的3轴反应。无副翼的就这样的。

网友F:
自动回中那不又成锤子机了,玩着有什么意思,多练练吧,慢点小点打舵,scp是很稳的

网友G:
六通都是这样的 要打回舵

网友H:
super cp是六通机 你以为像V911一样是锤子机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