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GX 安装

楼主(2013-03-17):
我想把3GX 面朝上,  方向指向尾部可以么, 指向前面电调的数据线不够长 ,要是可以 用不用设置3GX的方向呀

网友A:
面朝上下要设置,至于你头朝前朝后只是影响3轴的修正方向,也可以自己设置,只要不头朝侧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朝上下要设置,至于你头朝前朝后只是影响3轴的修正方向,也可以自己设置,只要不头朝侧面就可以了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