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直机区转了一圈~~发现太危险了~

楼主(2013-03-17):
本来有暑假组450玩的想法 转了一圈发现太恐怖了~~ 被砍伤的好多  以后还是组250玩吧 流血事小砍到骨头就不好了~
按安全程度分 450《多轴《固定翼    要说以后飞远距离什么的 还是固定翼好 省得失控掉下来伤人   多轴和大直升机掉下来要是砸到人后果都不堪设想 感觉四轴的浆倒是没那么恐怖 在房间里调试 一半油门的时候用脚挡倒也没什么危险 2212电机
看到那么多危险案例 都有点语无伦次了~~为了的玩模方向还是 多轴 大脚 固定翼 250吧~~毕竟安全第一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8503&extra=page%3D1%26filter%3Dauthor%26orderby%3Ddateline%26orderby%3Ddateline  大家没事去看看 让自己保持高度警惕不是坏事

网友A:
450射浆的话,会死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射浆的话,会死人的。

所以现在潜心研究四轴 fpv和250了 不考虑450了 飞远距离就搞个后推的滑翔 掉下来一般也不会怎么伤人

网友B:
这还得多请教一些老模友的飞行经验     我也是昨天去看了本地模友飞550  虽说大小不及700但场面已经震慑到我了  那一刻我也担心到了这么高转速的桨杀伤力肯定不小   观看过后心里即兴奋又担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得多请教一些老模友的飞行经验     我也是昨天去看了本地模友飞550  虽说大小不及700但场面已经震慑到我 ...

刚才还搜到国外玩模型受伤大全 总结一下 固定翼 缝针 或流血  小固定翼 后推式滑翔基本无事 四轴 600一下的一般留点血而已 十分严重的 缝针    直升机450以上 削掉手指 骨折 削掉一块肉的不计其数 缝针算是小的了 不是我胆小也不是杞人忧天 模型不是玩具 玩之前最好有充分准备 能不玩危险的尽量别玩 或者要距离自己20米以上 无人的地方 总结起来基本都是在家里调机 或者离自己几米玩出的事  顺面问一下 几种航空模型中 同级别下是不是固定翼抗风性最好?

网友:
拜托 4轴 抽疯起来 也很有杀伤力!

网友:
炸鸡无非
一、没有调试好;
二、飞行前没有仔细检查;
三、飞行场地选择不当;
四、注意力不集中;
五、卖弄;
六、气象因素。
没有说全的,楼下继续!

网友:
多轴飞控失控、遥控器失控,电磁波干扰

网友:
航模都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养成飞前勤做检查的习惯,并始终保持安全意识才是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