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 与naza-m 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3-03-17):
请教天地9  1024 版本如何设置 naza控制模式切换   姿态 GPS   和失控保护

网友:
多搜尋 還有影片教學

网友A:
从CH5~9设置开关的功能就行了。

网友B:
找我的教程,里面有天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CH5~9设置开关的功能就行了。

“从CH5~9设置开关的功能就行了”。完全看不懂你在说啥,怎么设置开关就行了?
NAZA的通道只有7个。还CH9?不要不懂装懂!

网友C:
一般是5通道对应NAZA的U通道。5通道你定义一个3段开关(在辅助通道设置里)然后舵角设置里调整起落架的微调。直到每个开关档位的滑块移动到相应的位置变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5通道对应NAZA的U通道。5通道你定义一个3段开关(在辅助通道设置里)然后舵角设置里调整起落架的 ...

谢谢你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我的教程,里面有天九的

谢谢啦  设置好了。

网友(2013-10-18):
我也是天地9和naza请问你有教学视频吗?qq470193297

网友(2014-01-04):
是在遥控里设置还是要连接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