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前辈

楼主(2013-03-17):
我的固朗450通电后尾舵机朝一个方向慢慢的移动,移动到底后尾舵机还吱吱吱的响,用方向舵遥杆把它打到另一边,遥杆回中,它又慢慢的往回移动。请教各位前辈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你重插一次电 放地上 不要动位置插电。不要去动了。然后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插一次电 放地上 不要动位置插电。不要去动了。然后观察

还是这样。还有平衡仪不管打开还是关上,前后.左右移动机子3个斜盘舵机都有反应。就是说平衡仪一直工作着。

网友:
你这个是 尾舵机的中立点 你没调整吧。一直在找原始的中立点 所以接电就往一边跑。你估计连舵机的中立点 舵臂垂直都没调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