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手

楼主(2013-03-17):
我的飞越4轴+朗宇2214电机kv900+好盈25安四合一电调+naza,安装完毕后试飞侧翻,1号电机转速高。请问是电调不匹配还是安装错误

网友A:
起飞推油门要一气呵成的,如果你电调油门行程没校准的话,电机不会同步转,再加上起飞推杆慢,就会翻的。如果不是操作问题的话,那就有可能是安装的问题了,看电机转向,或者正反桨有没有错,还有电调信号线顺序有没有接错,IMU安装方向有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推油门要一气呵成的,如果你电调油门行程没校准的话,电机不会同步转,再加上起飞推杆慢,就会翻的。如 ...

多谢赐教,问题:掰杆启动后右侧马达力量大向左侧翻,根本不敢起飞。手动模式飞行没问题。

网友:
手动没问题说明不是安装操作的问题,校准下IMU试试,还不行的话就请教大疆吧,我也不知道啥原因了

楼主:
imu显示错误,经销商从新发了一个哪吒过来,装机后设为默认值,可以飞行了,定高、定点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