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雷赛三相步进驱动器请进(已解决,答 案1楼)

楼主(2013-03-17):
用过雷赛三相步进驱动器请进
以前用雷赛两相混合步进驱动器,最大只能8nm,但使用正常。
现在改用雷赛三相220V混合步进驱动器,配12nm步进电机,但无法使用,电机连动一下都不肯。
我用58元的mach3接口卡和两相的雷赛驱动器,使用很正常,换三相雷赛驱动器,却无法使用,我怀疑是接口卡的问题,这款58元的接口卡,使用的是USB提供的5V电源,会不会造成三相电机驱动电流不够?

经过3天的不断测试,甚至买了一块258的接口卡来测试,都无法使用三相步进驱动器,今天中午,山穷水尽的时候,无聊点了一下mach3菜单的电机调整,把step pulse 0-5us,默认0,改为5,奇迹出现了,三相电机跑得欢快,激动得掉泪啊,3天无法入眠了,感谢论坛上帮助的朋友,谢谢你们的跟帖。

网友A:
雷赛官网资料下 载 http://www.leisai.com/Download.asp
按对应型号搜索使用说明

网友B:
如果这些东西都没坏,,那么就是你的线没接对。。

12牛米的两相110电机,,我试过TB6560都可以驱动,,当然是效果不是很理想,,tb6560发热奇大,,,,

都是用5V的脉冲,,这只是说明脉冲,电机,驱动器,,是不相干的。。

驱动器有独立的供电,,你那接口板的5v只是给信号用的,也就是个电平,,有电压就行。。

最大原因是你线没接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些东西都没坏,,那么就是你的线没接对。。

12牛米的两相110电机,,我试过TB6560都可以驱动,,当 ...

感谢您的回复,昨天到今天我忙了一天,以为线没接对,但检查了N遍,没出错,也截图给卖家了,找不到原因。黑色的是220V雷赛三相步进驱动器。蓝色的是现在正常使用的两相混合步进驱动器,86型的,输入的脉冲和方向与三相的一样,三相的接脉冲和方向然后接市电220V,UVW接三相电机,电机有通电,驱动器也绿灯正常,就是不能动。快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赛官网资料下 载 http://www.leisai.com/Download.asp
按对应型号搜索使用说明

谢谢,那些资料驱动器有,但都按照说明书的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些东西都没坏,,那么就是你的线没接对。。

12牛米的两相110电机,,我试过TB6560都可以驱动,,当 ...

第一个是58元的接口卡,第二个是258元的接口卡,换258元的接口卡会不会改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是58元的接口卡,第二个是258元的接口卡,换258元的接口卡会不会改善?

贵的卡只不过是稳定性和抗干扰强一些。。

假定你的接线都是正确的,如果58的卡不行,那你用一万块钱的卡也不会行的。。

网友C:
使能端没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贵的卡只不过是稳定性和抗干扰强一些。。

假定你的接线都是正确的,如果58的卡不行,那你用一万块钱的 ...

2个驱动都是雷赛的产品,接线柱都是一样的规格,我把正常的两相接线柱直接插在三相的接线柱上,PUL和DIR都是一样的位置,两相运行很好,三相却动也不动,如果驱动器和步进电机没问题,接口卡也没问题,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能端没接上

三相的今天曾经接上去过,一样动不了,两相的即时没接,一样也可以用,好奇怪,说明书上说ENA悬空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相的今天曾经接上去过,一样动不了,两相的即时没接,一样也可以用,好奇怪,说明书上说ENA悬空即可。
...

我的驱动没接EN不会动的,控制器只有二个输出端,没地方接,就接在方向上,从些电机只前一个方向走.

介绍下,58元的接口卡和258元的接口卡有什么区别?
近来想收一个.大概用到旋转轴和一直线轴,还有几个输出,输入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2个驱动都是雷赛的产品,接线柱都是一样的规格,我把正常的两相接线柱直接插在三相的接线柱上,PUL和DIR都 ...

俺没用过三相步进。。

不过用过两相和五相,,,个人建议你把这个驱动器拿到别的机器上试试。。

通过上面说的,,我怀疑驱动器或者电机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没用过三相步进。。

不过用过两相和五相,,,个人建议你把这个驱动器拿到别的机器上试试。。

我买了三套的步进驱动器和3套步进电机,不可能都坏了,驱动器的说明书很差,好几处写错.
我还没装到机器上,只是接上接口卡空转试机,都动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三套的步进驱动器和3套步进电机,不可能都坏了,驱动器的说明书很差,好几处写错,不知道是不是山寨 ...

弱弱问个可能:信号插头,脉冲那个端子,,线确定导通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个可能:信号插头,脉冲那个端子,,线确定导通了没。。

有的,用万用表的脉冲侦测,有38KHZ的信号,接上两相驱动器,跑得很欢快,换三相,马上哑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驱动没接EN不会动的,控制器只有二个输出端,没地方接,就接在方向上,从些电机只前一个方向走.
...

我的接口卡只有一个P14的总使能的接口,接到驱动器的ENA-,ENA+接5V共阳端。

ENA-可以接在方向上吗?接方向-(DIR-)对吗?

258元的接口卡还没到,258的使用的5V是外接电源,58使用的是USB提供的电源,贵的光耦多了点,还有其他功能吧。

网友D:
共阴?共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共阴?共阳?

共阳的,接两相驱动器正常

网友E:
我用过220v三相的驱动器,不过不是雷塞的,就按上面标示的接没什么问题啊。运转正常,不过我的三相接口uvw和电机的uvw线对应着接的,这个不知接错会不会正常运转。

网友C:
多年前买了个6560驱动接口一体的,还没接电机试过.
我的驱动是接在TB买的单轴控制器上的.没有EN接口啊!开始是自己外加5V电的,后来发现接方向上能用(肪冲端不行,可能是频率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过220v三相的驱动器,不过不是雷塞的,就按上面标示的接没什么问题啊。运转正常,不过我的三相接口uvw和 ...

是啊,接线都超级简单的,上面都标号,不可能接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转不动,崩溃,驱动器的UVW对应接电机的UVW,没错啊,今天至少检查20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年前买了个6560驱动接口一体的,还没接电机试过.
我的驱动是接在TB买的单轴控制器上的.没有EN接口 ...

哦,谢谢,就是把脉冲-的并联一条接到EN-的吗?

网友E:
要不换个低点的电压试试行不行?又或者将方向和脉冲的线对调一下,我遇到过电路板上的文字标记印错的,那次恰好遇到我的人品好,我刚好错接,竟然转起来了,后来想想如果不是错接,不知要折腾到什么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换个低点的电压试试行不行?

有的,特意找了个变压器,把220V降低到200V试验,还是不行,问雷赛工程师,说250以下没问题的,如果超压,红灯会亮,崩溃的是,一直是显示绿灯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就是把脉冲-的并联一条接到EN-的吗?

接脉冲端不行,是方向端,把EN并到方向端上,最好先查下,连接是否全通的,我的电机也是三相的,可能较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换个低点的电压试试行不行?又或者将方向和脉冲的线对调一下,我遇到过电路板上的文字标记印错的,那次 ...

方向和脉冲今天对调一次,还是不行,正负的没敢对调,我猜很有可能电路板写错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脉冲端不行,是方向端,把EN并到方向端上,最好先查下,连接是否全通的,我的电机也是三相的,可能较相似.

哦,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明天试试

使能一般不用接的啊,要不试试不要接口板,把打印口上的线直接接出来一轴,用mach3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能一般不用接的啊,要不试试不要接口板,把打印口上的线直接接出来一轴,用mach3试试

打印机的线直接接哪里呀?我的软件一直是MACH3,怎么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脉冲端不行,是方向端,把EN并到方向端上,最好先查下,连接是否全通的,我的电机也是三相的,可能较相似.

是把接口卡的负方向,出2条线,一条仍旧接驱动器的负方向,另外一条接驱动器的负使能,驱动器的正使能仍然接5V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把接口卡的负方向,出2条线,一条仍旧接驱动器的负方向,另外一条接驱动器的负使能,驱动器的正使能仍然 ...

把使能的二条线跟方向二条并一起,按方向线接法 接,MACH编程电机同正反转,如果你驱动器要接使能的话,电机会有一个方向会转的,此方法只做测试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印机的线直接接哪里呀?我的软件一直是MACH3,怎么试呢?

其实所谓接口板只是将打印机接口的针脚接出来让你方便和驱动器、其他的控制电磁阀的链接,其他并无什么特别功能的,你对应打印机接口针脚号直接接出线来,接上驱动器试机也可以的,这样就可以跳开接口板试验驱动和电机看有无问题了

网友F:
上电电机锁定木啊,

网友G:
电流和细分设置对了么,怎么是一半上一半下

网友H:
看看信号电压范围、和电机引出线是否有断的。
通电能锁相,说明电机部分正常。就年信号通道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所谓接口板只是将打印机接口的针脚接出来让你方便和驱动器、其他的控制电磁阀的链接,其他并无什么特 ...

太复杂了,不敢试,谢谢您的提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电电机锁定木啊,

电机锁定了,UVW三相都有电,就是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流和细分设置对了么,怎么是一半上一半下

电流设定最大,因为这个电机是20nm的6.8A,细分本来默认是1600,不能动,咨询技术员,说细分太小可能不能动,所以设置1万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信号电压范围、和电机引出线是否有断的。
通电能锁相,说明电机部分正常。就年信号通道部分了

信号接二相86步进驱动器,很正常,接三相,动不了

网友I:
好像是接口板的问题,以前看过好像是有的接口板电压小不能和部分驱动器配合,具体怎么样网上看看吧。原来我有个驱动也是接你那个接口板用不了,换了个24v供电的就能用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电机锁定了,UVW三相都有电,就是不动

上电锁定,,,,,,,步进是好的,驱动大半是好的,,,,,,,可能是光耦吧

,,,,,换光耦,,,,,,,,哈哈,随便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电锁定,,,,,,,步进是好的,驱动大半是好的,,,,,,,可能是光耦吧

把方向那个光耦换过来咋样,,,,,,,,,,,,,,没有办法就试试这个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像是接口板的问题,以前看过好像是有的接口板电压小不能和部分驱动器配合,具体怎么样网上看看吧。原来我 ...

太感谢了,应该是这个问题,驱动器和步进电机都没坏,卖家也卖了好多套都没问题,问题应该出在接口板上,刚订了块接口板,外接24V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电锁定,,,,,,,步进是好的,驱动大半是好的,,,,,,,可能是光耦吧

恩,应该是出在接口板上,等另外一块接口板来了再测试

网友J:
引用 楼主:
恩,应该是出在接口板上,等另外一块接口板来了再测试

不是接口板的问题,接二相步进可以驱动,说明接口板是好的,,接三相驱动,上电可以锁定,不转,,,,,我估计可能是三相驱动的问题,,,,,,,,,,,,,,,,,,,,,测试下光耦看,或者换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像是接口板的问题,以前看过好像是有的接口板电压小不能和部分驱动器配合,具体怎么样网上看看吧。原来我 ...

请问您可以用的外接24V接口板,是哪种型号?能给我参考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是接口板的问题,接二相步进可以驱动,说明接口板是好的,,接三相驱动,上电可以锁定,不转,,,,, ...

驱动器我买了3个一模一样的,都无法使用,因为是新的,淘宝还没确认给他,所以不敢去拆外壳搞光耦,不可能3个都坏了。

网友K:
mach3电机输出选项里中间有两个红叉,改变一下试试,这里控制的是输出信号的电平,以前可能是输出低电平,修改后就是输出高电平,依老纳多年把脉的经验成功率在80%以上。细分也改一下,用不了那么多。再次共阳的5V电源从哪里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mach3电机输出选项里中间有两个红叉,改变一下试试,这里控制的是输出信号的电平,以前可能是输出低电平,修 ...

MACH3里面有改过高电平和低电平,都不行,5V从卡的右下角最后2个共阳端取的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可以用的外接24V接口板,是哪种型号?能给我参考下吗?

我买的是深圳出的75元的接口板,外接5-35v,你搜下淘宝,不过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
最简单的确认方法是。首先用5V的电源接信号端来测试,地接脉冲地,用5V电源去碰触脉冲正输入端,如果电机有反应,说明信号电压是满足的。 如果电机没反应,那么换24V的电源,脉冲正极输入端串个1K的电阻,然后用24V的电源去碰触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