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帮助看看我的这个数控该如何做

楼主(2013-03-17):
要求:机头下行若干豪米时对刀,此时是快速下行,刀头接触工件时有感应信号元件作出反应,机头快速上升回到原来位置。对刀同时电脑记意此时是什么位置[位置1] ,程序可在位置1的基础上再加上几厘米变为[位置2]。按开始键机头自动快速进给,到达指定位置2时机头从快速进给转为慢速进给,慢速行程5豪米时机头以快速反回到原来位置也就是初始位置。机头自重15KG。      请教大家用什么系统好,什么伺服,什么电机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楼下的解答!

网友:
没这样弄过,,,不过仔细看了楼主的话,,觉得楼主大致说的是这么个意思:

原点A处对刀

移动到B位

打孔

回原点A

貌似是个很简单的事情。。。

15公斤的机头,,57电机就可以拉动,,,,系统用usbcnc简单点

网友:
有很多单轴驱动器,能满足要求,价格几百元一个。

楼主:
原点A处对刀

移动到B位

打孔

回原点A用什么样的系统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点A处对刀

移动到B位

这种简单的事情,任何一个能称之为数控的东西都可以实现,,而且大才小用了。。

就论坛里大家用的mach3,,usbcnc ,,都可以,,,看你的描述,你应该是批量做一种打孔的活。。

有一点不理解,,为啥要在一个位置对刀,然后又跑到另一个位置打孔。。

直接在打孔的位置做个机械装置不就行了,,数控都省了。。

比如,,

在钻头旁边加个小探测杆,,也就是一个长杆开关,,

机头上下可以靠丝杆+双速电机控制,,

电控部分靠继电器互锁之类的机构。。

这样避免了用数控,,而且比数控更可靠。。

如果有气缸的话,,效率会更快。。

网友:
我看看,要丝杠是不

网友:
用单片机写个小程序就行了,用不上什么数控系统。

楼主:
这种简单的事情,任何一个能称之为数控的东西都可以实现,,而且大才小用了。。

就论坛里大家用的mach3,,usbcnc ,,都可以,,,看你的描述,你应该是批量做一种打孔的活。。

有一点不理解,,为啥要在一个位置对刀,然后又跑到另一个位置打孔。。

直接在打孔的位置做个机械装置不就行了,,数控都省了。。

比如,,

在钻头旁边加个小探测杆,,也就是一个长杆开关,,

机头上下可以靠丝杆+双速电机控制,,

电控部分靠继电器互锁之类的机构。。

这样避免了用数控,,而且比数控更可靠。。

如果有气缸的话,,效率会更快。。

我做的不是打孔机,是潜孔钻头修磨机。机头以每分钟60转旋转,机头下面还有一个电机以每分钟8000转旋转的磨头。是当机头快速下行到磨头还没有接触到被磨物体时机头就得进入最慢速,这之前机头上的磨头位置必须和被磨工件在同一轴线上,方可实现自动修磨。就是不懂数控程序,希望大家多提保贵意见。多谢

楼主:
用单片机写个小程序就行了,用不上什么数控系统。

用什么样的单片机程序呀,多多指导。

楼主:
我看看,要丝杠是不

丝杆那些都要做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