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翼企鹅安装完毕,所有设备全部高端配置,择日试飞

楼主(2013-03-17):
         近期禁飞,休息日精心打造了一架高端配置的FPV载机精翼企鹅,等雾霭散去便翱翔于蓝天白云之中。配置如下:载机精翼企鹅,Arkbird飞控,A控433,丹锂电机2814KV1050,海泰克65MG金属舵机4个,好盈铂金40A,ROC 5000mah 4S电池,黑狗3,AOMWAY5.8G 400mw图传,三叶草,700线sony摄像头,起飞重量1960克。

网友:
期待这图传的效果

网友:
期待这图传的效果视频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
不错。和我一样。不过电机我选的是2820 1170kv的

网友A:
楼主的图传天线就像小鸡鸡,一会大,一会小,飞的时候已哪个为准??感觉1•2的射得远些,5•8的容易出范围哟。

网友B:
你用的12v自动稳压模块?稳定不?用独立点要好些吧?

网友:
9楼说的对,把5.8的换给我吧

网友:
坐等首飞视频。。。。。。。。。。。。。。。。。。。。。。。。。。。

网友C:
你这配置也就中端配置  称不上高端。A控搞到前面  一炸鸡表示压力很大啊 亲

网友:
高端好骚

网友:
楼主 A控的位置难道就是飞机的重心位置吗?

网友:
飞控放前面干嘛?后面又不是没空间,配置算高档的了,电池可以上10000的

网友D:
飞控,建议你放,三轴的交叉中心。别瞎放,,,,

网友:
这得不少米呀,望爽飞!!

网友:
装的不错!很精致!帮顶!!~

网友:
羡慕 嫉妒 恨,顶一个

网友:
飞控不是说要放在重心位置吗?怎么放在机头?

网友:
漂亮~ 等试飞视频

网友:
挺漂亮的飞机哈!

网友:
想知道距离

网友:
看你飞控没放在重心的位置呢?

网友:
都好  就是图传远了不行

网友:
飞控位置不能太随意了!

网友:
除了飞控 还都不错

网友:
很高端么?

网友E:
固定翼FPV还是用全向天线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固定翼FPV还是用全向天线好些

三叶草是全向的还是定向的?

网友:
飞控为什么不放在重心位置呢?

网友:
上视频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传天线就像小鸡鸡,一会大,一会小,飞的时候已哪个为准??感觉1•2的射得远些,5&#8226 ...

     回复前辈,因为5.8G的图传上个周6才到,所以原先用1.2G的装机,现在已经换上了5.8G的,有点担心1.2G的图传会干扰GPS,所以想试试5.8G的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12v自动稳压模块?稳定不?用独立点要好些吧?

12v自动稳压模块,目前使用起来一直稳定,独立一块电池要增加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配置也就中端配置  称不上高端。A控搞到前面  一炸鸡表示压力很大啊 亲

哈哈,对于我这样的工薪阶层,已经是高端配置了,而且我写个高端,进来的人就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建议你放,三轴的交叉中心。别瞎放,,,,

   这个飞机重心靠后,前面放一块5000mah电池重心就靠前了,只好把飞控和433天线放在前面,电池放在后面,还可以考虑放1W的电池。飞控的位置问了A大了,这样放只是减少了5个数字的健康值,但是飞控放前面也减少了电机的震动,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前辈,因为5.8G的图传上个周6才到,所以原先用1.2G的装机,现在已经换上了5.8G的,有点担心1.2G ...

飞固定翼最好别用5.8,不上跟踪云台光上平板的话,两下就出定向范围了,到时您就使劲晃您的平板吧,433都用了配5.8太委屈了。

网友(2013-04-18):
想入精翼企鹅的表示关注

网友:
就这样飞呀,前面的玻璃罩呢??安不上了吗

网友:
这算高端设备?除了狗贵点 其他玩FPV大概都是这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丹锂比朗宇好用吗?比朗宇省电不呢?我也想装个丹锂

cobra挺好的我2217 1180kv 2s 16a的电流有1kg的推力

网友:
丹锂电机2814KV1050,海泰克65MG金属舵机4个,好盈铂金40A,ROC 5000mah 4S电池,黑狗3,AOMWAY5.8G 400mw图传,三叶草,700线sony摄像头,起飞重量1960克-------不知楼主是不是用9寸的桨? 如果是9寸的桨+4S电池组,这个动力配置的力效很低, 这样重的飞机,至少要11寸的桨来驱动,力效才能高,最好是12寸的桨.我的2米翼展fpv前拉式滑翔机,用11寸的桨驱动,起飞重量1.6kg, 4400mah 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