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碳桨振动小还是APC的振动小?

楼主(2013-03-17):
视频中是APC1447,电机KV400,换碳桨会不会能减小振动?
从第四秒开始看电机抖动

网友:
震动是多方面的,电机平衡,桨平衡都有影响,还有机臂

网友A:
原装apc的平衡要好于大部分碳纤桨,震动也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apc的平衡要好于大部分碳纤桨,震动也小

没有不需要平衡的桨,APC也只是桨型好,没有说是不需要平衡。

网友:
个人认为  碳桨好一点

网友B:
不仅仅是APC和碳桨的区别,桨的软硬要合适,现在市面上多数碳桨偏硬,导致震动会直接通过机臂传导下来,所以找一款合适的碳桨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
相信品牌!APC

网友(2013-05-02):
碳桨确实振动大,起飞重量轻的话更明显。平不平衡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仅仅是APC和碳桨的区别,桨的软硬要合适,现在市面上多数碳桨偏硬,导致震动会直接通过机臂传导下来,所以 ...

我觉得APC的材质很特殊,震动的事情不好说,但我知道APC的相对于碳的来说不容易坏,例如飞机侧倾桨扫地之类的情况,APC几乎没有损伤而碳桨边缘会有可见的受损。碳纤维不是万能的,不要迷信这个,我觉得目前来说APC是最佳选择。

网友(2013-08-28):
支持楼上的说法,同感。。。。

网友:
楼主的云台是Z15?效果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