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第十一机的C0630车床 和黄山的CJM250车床那个好些呢?

楼主(2013-03-17):
比较纠结于上海第十一机床厂 的C0630车床 和黄山的CJM250车床, 上海第十一机床厂 的C0630车床 是二手的,成色7成左右,本地 宁波二手 市场自提价是:4800左右,1992年产的,最大工件长度 550MM,550W电机, 黄山的CJM250全新车床淘宝报价6000左右,最大工件长度 500MM
,750W电机, 不知家用哪个好些呢?

网友:
上海第十一机床厂 的C0630好一点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A:
别总觉得老的好,没精度就一废品。。不值

网友:
十一机床厂 的C0630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总觉得老的好,没精度就一废品。。不值

说得对,车出的东西没精度就一废机器。以前买台630精度不好卖了,现在又买台基本全新的上海630,八几年出的干起活来精度就是好

楼主:
那九十年代的630的还是八十年代做工好吗?昨天去看了,一台是:92年的,绿色漆,一台是:84年的,灰色漆。

网友:
C0630 是经典的?  我是新手 不太懂

看到很多人都喜欢C0630!!

网友B:
想想为啥有那么多0630二手机在市场卖,而这么大台机器二手价普遍就是3-4千左右。

楼主:
网上查了下C0630的通孔是:20MM,C0630A的通孔是:38MM,不知是不是真的啊?但是我看了我们本地的二手市场,都是:C0630啊,没见一台C0630A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查了下C0630的通孔是:20MM,C0630A的通孔是:38MM,不知是不是真的啊?但是我看了我们本地的二手市场,都是: ...

630A是38MM的,少

网友:
不太懂,学习了

网友C:
我也说说,我的是cjm250,没见过0630啥样,不过应该也是车丝要换挂轮的吧?因为当时我买机器的时候查过好像小机器就250是不用换挂轮的,用过别人更差的车床,车丝扣把我干崩溃了。所以自己的车坚决买带丝扣功能的,拨个档杆就搞定了。不知道你干啥,开工厂还是diy,如果不是常用机器的人建议你买250,车丝功能真的方便。精度也还不错,做工稍微差点,回来得折腾一阵子把床调到最好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想为啥有那么多0630二手机在市场卖,而这么大台机器二手价普遍就是3-4千左右。

我想了一晚上也没有想出来,请猴哥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家用的话,还是买CJM250。功能全。

网友:
不知道,在学习

网友D(2019-09-21):
车丝的机会不知道有几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车丝的机会不知道有几次?

如果你做点小产品会天天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做点小产品会天天用的。

还得是非标螺纹的小产品

网友:
0630车公制螺纹不用换挂轮,有一台,楼主说的一半价

网友:
当然0630,工业标准,车大部分丝不要换挂轮,主轴箱齿轮变速,走刀量也能调。CJM250主打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说说,我的是cjm250,没见过0630啥样,不过应该也是车丝要换挂轮的吧?因为当时我买机器的时候查过好像 ...

我的也是CJM250,想问下你是如何调车床精度的?

网友F:
我有C0630只要2500谁要?

网友(2019-11-11):
引用 网友F:
我有C0630只要2500谁要?

还在?

网友G(2021-03-18):
引用 网友C:
我也说说,我的是cjm250,没见过0630啥样,不过应该也是车丝要换挂轮的吧?因为当时我买机器的时候查过好像 ...

我最近也想进一台小车床,也看好CJM250。
但不知能否车钢件?
如果只能车铜铝塑料,就要考虑其他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最近也想进一台小车床,也看好CJM250。
但不知能否车钢件?
如果只能车铜铝塑料,就要考虑其他了。

能不能车钢件,取决于你工件的大小还有车刀。工件太大的话车床太小自然就车不了,或者你用的车刀不合适。是个车床都能车钢件,只不过普通的小车床进给小,速度慢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车钢件,取决于你工件的大小还有车刀。工件太大的话车床太小自然就车不了,或者你用的车刀不合适。 ...

我近几年计划主要制作模型、机器人的部件,都不是很大,可能用铝合金会多一些,但一些部分肯定会用到钢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说说,我的是cjm250,没见过0630啥样,不过应该也是车丝要换挂轮的吧?因为当时我买机器的时候查过好像 ...

0630也不用换挂轮的,还有乱扣盘,都不用打反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近几年计划主要制作模型、机器人的部件,都不是很大,可能用铝合金会多一些,但一些部分肯定会用到钢件 ...

你说的这个要求250能满足。250车不锈钢都可以。当然,看你零件的参数了。超过旋转直径什么的就不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这个要求250能满足。250车不锈钢都可以。当然,看你零件的参数了。超过旋转直径什么的就不行了。

谢谢指点啊!
最近在咸鱼看到一款黄山永丰的cjm250,红色款,他自己做了改进:
给小托板加了电动;给卡盘装了分度盘,说是定位打孔划线方便;拖板做了刮研。
想入手,也不知这样的改动是否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指点啊!
最近在咸鱼看到一款黄山永丰的cjm250,红色款,他自己做了改进:
给小托板加了电动;给卡盘 ...

这些都是小改动,问题不大,自己看仔细是否有别的大问题,没有的话价格便宜可以入。

网友:
买二手国标老型号车床,第一要点就是看导轨磨耗痕迹(导轨的磨耗),两端差别越小越好。国标车床恢复精度不是大问题。

网友:
0630有光杠,一般情况下用不到丝杠,黄山250能上楼,感觉还是0630静音,个人感觉0630比黄山好用,现在我都想把黄山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