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220v变频器控制三相电机的疑问

楼主(2013-03-17):
关于 220v变频器控制三相电机的疑问

准备改cm0620的双速电机用220v的变频器驱动    拆开一看    搞懵了      △接法是低速  对应功率550w          y型是高速 对应功率  1100w   而且都是380v的供电状态下的

   在这里 的△和y和 常规异步电机的改变绕组连接一个意思么?    我怎么看网上说是改变内部绕组的级数呢       如果是改变级数的话  那么我用220v的电压驱动这个380v的三角形低速接法 岂不是只有100多瓦了       接y型反而大一点点力气           但是还是很小的功率呀

有谁能给说个明白么

如果我以上推断术士  我看我还是另外买一个一般的相同机座号的三相异步电机算了

楼主:
又看了看    cm0620上的电机应该是 4/6极 双速电机     速度对应  1370转 和900转

网友A:
你这个是没220接法的,
220/380都可以接的电机有6个接线柱,水平接是380,竖直接是220,转速,功率都一样,只是电流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没220接法的,
220/380都可以接的电机有6个接线柱,水平接是380,竖直接是220,转速,功率都一样, ...

看来这位朋友还没我见得多

你看到你的六个接线柱的能接 220v   就以为六个接线柱的和220v的是充要条件了……   其实学问大着呢

照片

照片

网友B:
双速电机, 只能使用380v电

要么买个220输入,380输出的变频。  要么换电机。
具体的原理说不清楚,我遇到过这个问题,问过一些懂这个的师傅,
给我解释一堆术语,听不懂。反正就是只能380v电
想过很多办法,最后买了个220进,380输出变频

网友:
我的解决方法是卖掉了一个380v的变频器,一个220v的变频器
然后淘宝买了一只220v进,三相380出的变频器。
这样原电机不用动,直接就可以使用了。
不光是我的8120用这个变频器,还有380的cjm250电机,计划中购买的老台钻就都有380v电用了。

网友:
三角接法和YY接法也可以直接接220的变频器,就是很没力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双速电机, 只能使用380v电

要么买个220输入,380输出的变频。  要么换电机。

在那里买的的这种变频器,介绍下。P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那里买的的这种变频器,介绍下。PM

淘宝上好多的, 搜  220输入 380输出

网友:
准备改cm0620的双速电机用220v的变频器驱动    拆开一看    搞懵了      接法是低速  对应功率550w          y型是高速 对应功率  1100w   而且都是380v的供电状态下的
-----能否进一步用数字万用表分别测量△/Y时的线圈直流电阻,因为同样的定子铁芯下--一般认为直流电阻小的通过电流较大,那么就比较出两种接法的最大功率了,,,
*此时我们再来讨论是否除了接法不一样是否内部线圈改变了极对数的问题,,,,

网友:
有升压的变频吗?你这个是双星接法,是可以改220v的,你去搜一个绕组接线图,然后照着改过来就行了,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这位朋友还没我见得多

你看到你的六个接线柱的能接 220v   就以为六个接线柱的 ...

呵呵,但笑不语,我word坏了,看看附件。
我说的是一般标准有星接角接的电机,当然修过或乱搞过的电机不在我说的范围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但笑不语,我word坏了,看看附件。
我说的是一般标准有星接角接的电机,当然修过或乱搞过的电机不 ...

这里是三角形和yy型     你的答非所谓也算不上错误 只能说明你没认真审题而已 好心办了坏事说了个混淆视听的答 案而已   至于笑而不语之类的尴尬没人在意的   都是来学习的   不存在没面子的说法。 最后还是很感谢你的热心回答

这个电机更适合用电机级数来解释http://baike.baidu.com/view/1545285.htm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这位朋友还没我见得多

你看到你的六个接线柱的能接 220v   就以为六个接线柱的 ...

你去看看,龙猫非非也放出来了吧,呵呵。其它那些牛鬼蛇神都放出来了。

网友(2013-07-10):
引用 楼主:
又看了看    cm0620上的电机应该是 4/6极 双速电机     速度对应  1370转 和900转

应该是4/8极双速电机!!!!!怎么也不会出现4/6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