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600尾部压带轴承的尺寸是多少

楼主(2013-03-17):
同上,感觉一个不够,想再加上一个,但不知道尺寸,麻烦帮助一下。

楼主:
没人知道吗。顶 一下,

网友A:
压带轮轴承尺寸:3(内径)*10(外径)*4(厚度)
顺便晒下spedix即将上市的压带轮改装件,有效解决皮带跑出

楼主:
这个不错,什么时候上市,价格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带轮轴承尺寸:3(内径)*10(外径)*4(厚度)
顺便晒下spedix即将上市的压带轮改装件,有效解决皮 ...

这个看似不错

网友:
老狗400能用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压带轮轴承尺寸:3(内径)*10(外径)*4(厚度)
顺便晒下spedix即将上市的压带轮改装件,有效解决皮 ...

弱弱问下。。spedix会出金属尾波箱座吗?塑料的调宽度很麻烦,担心冰大的尺寸和spedix的改装件不合适

网友:
一个轴承足够了,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下。。spedix会出金属尾波箱座吗?塑料的调宽度很麻烦,担心冰大的尺寸和spedix的改装件不合适

放心换吧,不合适就用垫片调整下就搞定了,爽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