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气动,这东西可以做主轴不?

楼主(2013-03-17):
只能在外面看到:URYU  UNR-8N
不知道这玩意儿可以改成动力主轴不?

楼主:
有人玩过这个不?

网友:
要买个空压机才行唷

网友A:
就一个气直钻,请问一个问题:转子上出轴是8MM的吗?

网友B:
那几个气动手指夹持头你用不上的话   优惠点转给我玩玩吧   我正在琢磨做个机械手玩玩  不过凭经验看
应该是里面的密封圈寿命到了淘汰下来的 密封圈没的配  一旦坏了就没劲  我朋友阵子一台点胶机也是  一次性换下来
几十个气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几个气动手指夹持头你用不上的话   优惠点转给我玩玩吧   我正在琢磨做个机械手玩玩  不过凭经验看
应 ...

呵呵,好啊,反正这个我也用不上,垫圈的话我去看看,好像那儿有一大口袋0圈,看有没合适的,大概尺寸是多少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气直钻,请问一个问题:转子上出轴是8MM的吗?

这个得回去量量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好啊,反正这个我也用不上,垫圈的话我去看看,好像那儿有一大口袋0圈,看有没合适的,大概尺寸是多 ...

o圈不好配   配也要配进口大牌的才有意义  国产的用不了多久就磨损了

网友C:
我的机子主轴原来也打算用你这样的,后来在卖家那通气试,一通气就说88了,忍受不了排气的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o圈不好配   配也要配进口大牌的才有意义  国产的用不了多久就磨损了

哦,那就现在这样子你说个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子主轴原来也打算用你这样的,后来在卖家那通气试,一通气就说88了,忍受不了排气的噪音

何止排气的噪音    那个排气量  小空压机要不停的运转才供的了 能耗 噪音 那才是大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那就现在这样子你说个价吧

我也不知道你收成多少钱,我的意思是你用不上的话  丢那里生锈就不如给我收来把玩一下,

看换换件鼓捣鼓捣能不能玩出点意思出来,反正旁边厂里就有气源  呵呵,要不然我得用高

压打气筒在家鼓捣了。你 PM我给价格,我权衡下合适就收下了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你收成多少钱,我的意思是你用不上的话  丢那里生锈就不如给我收来把玩一下,

看换换件鼓捣 ...

你没有明白我意思,我是在我们本地卖家哪里试的,声音太大我就没有买了,外形和你发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明白我意思,我是在我们本地卖家哪里试的,声音太大我就没有买了,外形和你发的差不多

不知道可不可改成无动力的哦

网友D:
没见到有轴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见到有轴承啊

里面一共有3个轴承

网友:
听说这东西电费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