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kt板F22用多大的电机

楼主(2013-03-17):
2208 2600kv还是2212 2450kv的

网友A:
翼展多太,重量?一般800mm翼展350g可2400-2500kv5寸槳1000mah3S电,2200kv6寸槳1000mah电,1米翼展可用1500-1800kv7-8寸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多太,重量?一般800mm翼展350g可2400-2500kv5寸槳1000mah3S电,2200kv6寸槳1000mah电,1米翼展可用150 ...

我做的F22加设备600G多,2208 2600TV电机起飞困难

网友B:
转速小的要好点,我的2600起不来,正准备换个小点的,祝爽飞

网友:
不错哦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