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懂交叉滚柱导轨的兄弟进来指点下

楼主(2013-03-17):
我买了一副下图结构的交叉滚柱导轨,长360mm,但是感觉这个行程很短啊,估计只有8-9CM。请问这种行程能调节长点吗?跟常用的线轨比也太短了。

网友A:
拿掉几个滚珠

网友B:
你如果把柱子拿掉一些,直到柱子占的位置跟线轨滑块一样宽的时候,行程就跟线轨一样了。。
明白了吧。。
线轨的行程并不是看起来那么长,,
打个比方来说,用跟你这个交叉滚珠导轨一样长度330mm的线轨,,
你得准备两个滑块吧,,滑块之间还要留距离吧,,最好行程算下来,跟你这个是差不多的。。

网友C:
拿掉滚子可以增加行程,但相应负荷就得减轻,同时,不同长度的导轨对滚子数目是有下限的

网友C:
你这个是VR3150吧,标准滚子数目是21个,最好不要减少

网友C:
当保持架滚子太少,出现悬臂,坑道就出来了,导轨没几天就报废,减少滚子提高行程,并不可取

网友D:
我有一個滑台125mm長,行程有55mm,你的行程好像有點短

网友E:
这种轨道对安装面的加工要求比较高,高刚性的。行程=(轨道长度-珠子长度)*2,我有付400长的行程240,350长的也是240。

网友F:
这是 3150的
只有150MM长

网友G:
我的IKO CRW6-450,长450mm,行程有310mm左右。看了下好像又个标准保持架至少为长度的一半。

楼主:
我买的只是类似图上的这个结构,并不是实体图的。。。。。
看了大家的发言,知道了个大概,估计要加长行程,只有拿掉柱子了

网友H:
看看,说我不是很懂

网友I:
长360的,不应该只有80的行程啊。。。。单边80加起来160还差不多LZ上个实际图看看,也许本身滚子多,你拿掉一些不成问题

网友J:
滚子不能循环,致命缺点,

网友K:
这个可以两头冒尖,所以还得乘以2

网友L:
滚柱太多

网友M:
一般来说行程等于总长度的三分之二。楼主这个行程应该是240mm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