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爱得利变频器开机显示EEP2还有修复的价值吗?

楼主(2013-03-17):
爱得利变频器型号AS2-IPM,购于论坛某职业卖家,一共只用了一次,第二次开机就显示故障代码EEP2,请教懂行的,变频器还有修复的价值吗?

网友A:
直接找老李。。。。。。。。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老李。。。。。。。。问问

老李是谁啊?不是克强吧?

网友B:
仔细阅读说明书,应该会有错误代码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老李。。。。。。。。问问

老李是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阅读说明书,应该会有错误代码的解决办法

EEPROM存取错误

网友C:
我最近也买了个一样的变频器,不懂使用,请问楼主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电机。

网友:
我也在论坛买了个一样的,沒说明书,乱按一通,频率只上到120hz

网友:
我也在论坛买了个一样的,挺好用的,说明书这里http://www.adlee.com/catalog_and_manual_download_g.ht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买了个一样的变频器,不懂使用,请问楼主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电机。

如果是220变频器,接线220电压,一火一零。三根出线接电机上,开机对照说明书调电压电流HZ等参数。

楼主:
回复楼上各位,我会使用,是使用一次就出故障了,故障代号十EEP2,故障原因是EEPROM存取错误。 想问有没有修复的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220变频器,接线220电压,一火一零。三根出线接电机上,开机对照说明书调电压电流HZ等参数。

那你是使用什么电机,普通的单项电机去掉电容能改接在变频器上吗?或者你是接380V的三项电机,如果一个380V500w的三项电机接到220V三项输出的变频器上功率剩多少?

网友:
楼主你的变频器应该是设置问题也就是说变频器硬件没问题

网友:
找份说明书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工控网有的是说明书,自己下一个

网友:
况且还是免费注册的啊

网友:
专门卖爱得利变频器的老李,。。。。我都是让他发货前,设定好,,

网友D:
楼上各位在哪买的啊

网友E:
楼主你再把你的电机参数输入变频器看看变频器能不能工作,如果变频器始终显示eep2,不让你输入参数,那就可能变频器内主控板有问题了,这个板不便宜啊,如果能工作,但偶尔出现这个报警那你就不用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