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驱动如何接接口板

楼主(2013-03-17):
上海市白山机电的Q2HB44MC驱动器如何接线呀,

接口板上的脉冲与方向信号这个还明白,就是这个驱动要个‘原点输出信号光电隔离’信号。这个信号如何接呀??

电机释放信号这个线如果不接驱动是否可以使用。

网友:
留个记号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只用这四个端子即可,,也就是脉冲+-  方向+-

然后看你接口板上是什么方式,,,如果是共阳极,,,那么就 就接  脉冲- ,,   方向-  ,,另外脉冲+ 方向+ 两个一起接在驱动板上的共阳端。。

如果是共阴的方式,,按上面的,只是把带 -  号的同接在供阴段。。

网友A:
ziji

刚刚也在论坛收了这个驱动,共阳接法,正极一根线,脉冲和方向各一根线,D4处于off状态,电机就可以工作了。自己也是个小白,希望能有人指点一下MF和TM有什么作用,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也在论坛收了这个驱动,共阳接法,正极一根线,脉冲和方向各一根线,D5处于off状态(说明书是从0开始排 ...

在网上查的,说是共阴的,我接的是一根电源负,另外两根是脉冲和方向,电机是转了,但是不知为何屏幕有波纹,以前没有发现呀。

另外也不知那几个接线是如何接的,但是有说是可以接PLC的,不懂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