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KDS 550通过改装600的尾管和皮带可以用600的大桨么?

楼主(2013-03-17):
改用600的大桨需要改些什么?尾管,皮带,小齿......???

网友:
我有現成KDS 700 想換600 或 550

楼主:
一气换了尾管,皮带,尾撑杆,尾舵拉杆,TDT旋翼头,TDT主轴,上了EBAR V2!600已经成型,正在慢慢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气换了尾管,皮带,尾撑杆,尾舵拉杆,TDT旋翼头,TDT主轴,上了EBAR V2!600已经成型,正在慢慢调试!

勇师就是能折腾,弄!!!莫虚!!!弄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