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飞了一天终于炸了,求分析炸鸡原因

楼主(2013-03-17):
机器是飞越的,温柔航线的时候突然听到“嗤”的一声响,接着飞机高速自旋,打油门锁定,落地炸鸡。

大桨受伤暂且不说,横轴弯得厉害(鄙视飞越横轴,真心太软),现场发现少了一只尾桨夹和尾桨,

炸鸡现场三个人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

图片1,两只尾桨夹里面的固定螺丝都断了,只剩下中联和上面的轴承......

~~~~~~~~~~~~~~~~~~~~~~~~~~~~~~~~~~~~~~~~~~~~~~

图片2,现场只有一个桨夹和尾桨,没有扫桨痕迹,固定螺丝断在里面。

~~~~~~~~~~~~~~~~~~~~~~~~~~~~~~~~~~~~~~~~~~~~~~

图片3,从尾桨夹里面拿出的螺丝

~~~~~~~~~~~~~~~~~~~~~~~~~~~~~~~~~~~~~~~~~~~~~~~~~~

图片4,尾轴没有弯曲,滑套旋转正常顺滑

实在炸的稀里糊涂的,综合上面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猜想这次炸鸡是由于尾桨夹里面的螺丝疲劳断裂,使得尾桨夹飞出去了才自旋炸鸡的?

大家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

分析了一下可能的原因:

这张图是飞越450pro套机里面的尾桨夹的结构图,图中红圈标注的是桨夹固定到T型座的螺丝。

实际上这颗螺丝没有像大桨的横轴螺丝那样上到底,它有一半充当了尾桨夹里面的横轴,这样,当两个轴承的精度不够有虚位时,这颗螺丝一直处于被摇晃的状态,最后因疲劳而断裂。

我那架因断裂而炸鸡的450,两个螺丝都断在里面了,T座的螺丝口,因为长期受到横向摇晃而变粗,以致于轴承不能取下来。如果没有虚位,螺丝不会受到横向的摇晃,应该可以长期工作的。比如亚拓的机器。

下 载附件 (42.52 KB)

后来亚拓和飞越都推出了推力轴承尾桨夹,较好的解决了这颗螺丝疲劳断裂的问题。

可以看到,两个轴承都是和T座精密配合,螺丝在T座上可以上到位,整个尾桨夹几乎没有虚位。

下 载附件 (49.37 KB)

目前这个新尾桨夹刚刚装好,明天会试飞一下。

这个结构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T座上的那个阶梯状轴的长度,应该等于两个轴承和它们之间所有零件的厚度之和,厚了,螺丝无法上到位,薄了桨夹有虚位。改进的方法是,在靠近T座的根部应该有一片橡胶垫片来缓冲,其实就是和大桨夹一样的结构。

网友:
射尾桨了

网友:
飞跃的螺丝必须要升级

网友:
看来玩机还是温柔点好。。。

网友:
看来我要马上升级

网友A:
我的飞跃在例行检查时发现 蟹抓螺丝松动 已经出来了一半,估计继续飞跟楼主一个下场了

楼主:
为什么亚托飞了一年了都没事呢?

看来飞越还是不行啊,尾桨射得很多吗?

这架飞机只飞了大约不到100个起落,从来没有扫桨,尾桨就飞了。对比亚托,尾桨扫了n次,至今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跃在例行检查时发现 蟹抓螺丝松动 已经出来了一半,估计继续飞跟楼主一个下场了

看得到的地方都检查过了,谁会想到里面螺丝会断呢?

网友B:
如果是射了尾轴肯定会弯,但现在没有,一般尾轴是死第一的,真奇怪

网友C:
1、螺丝质量问题;
2、震动导致螺丝疲劳;
3、螺丝安装扭力过大暗伤。

网友D:
幸好没有伤人

网友:
悲剧了,这是隐藏的问题,真不好发现!

网友E:
尾桨射了,我也遇见过。立即切熄火可以救过来,损失会很小。也是航线射的。
自己买一点12.9的螺丝换上就好。尾桨夹的螺丝不要拧的太死,打胶固定住就行。

网友:
和我上周的两次炸鸡非常相似,突然出现怪异声音,然后自旋炸鸡,我怀疑是尾桨夹里面的轴承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跃在例行检查时发现 蟹抓螺丝松动 已经出来了一半,估计继续飞跟楼主一个下场了

上胶

网友:
貌似是尾浆射了

网友F:
以前拧螺丝都是照死里拧,现在拧螺丝都是差不多就行了,但要上胶

网友:
看来螺丝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幸好没有伤人

吓死我了,现场好多人。。。。。

方圆几十米都没有见到飞出去的尾桨,认认真真找过几遍了,它能够飞多远啊?

网友G:
怀疑螺丝孔柠得太用力,螺纹暗伤,射了。
我的螺丝拧得差不都就行,胶打上,尾巴已经超过100起落了,螺丝从来没有过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拧螺丝都是照死里拧,现在拧螺丝都是差不多就行了,但要上胶

又学了一招,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桨射了,我也遇见过。立即切熄火可以救过来,损失会很小。也是航线射的。
自己买一点12.9的螺丝换上就好 ...

谢谢,这两个螺丝没有换,我觉得尾桨没有什么力量,不会出问题的。螺丝也没有上紧,给了一点胶。

现在仔细看,这个螺丝很奇怪的,它并没有像大桨横轴螺丝那样上紧到横轴上,而是螺丝头紧紧按在尾桨里面的轴承上,这样如果尾桨夹整体有一点点晃动,就直接在摇晃这个螺丝,直到螺丝断裂,也就是说,尾桨夹里面的"横轴"有一半是由这个螺丝充当的,这个设计不是很坑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怀疑螺丝孔柠得太用力,螺纹暗伤,射了。
我的螺丝拧得差不都就行,胶打上,尾巴已经超过100起落了,螺丝从 ...

没有上紧,上了一点胶。

我现在怀疑这个螺丝用法上有设计缺 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螺丝质量问题;
2、震动导致螺丝疲劳;
3、螺丝安装扭力过大暗伤。

尾巴震动很小,这是第二台机器,安装已经比较有经验了。

网友H:
楼主操得太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上紧,上了一点胶。

我现在怀疑这个螺丝用法上有设计缺 陷。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换推力轴承的尾桨夹了。

我现在和你的尾桨夹一样,多检查还是没问题的。

上次买了飞越的推力轴承尾桨夹,一装上就金鱼的厉害现在退回检查了。等回来了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换推力轴承的尾桨夹了。

我现在和你的尾桨夹一样,多检查还是没问题的。

嗯,飞越,7075还有亚托都出了推力轴承的尾桨夹,中联上的横轴变长了,螺丝再也不充当横轴的角色,所以不会承受摇晃产生的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飞越,7075还有亚托都出了推力轴承的尾桨夹,中联上的横轴变长了,螺丝再也不充当横轴的角色,所以不 ...

主要还有虚位小了。

网友:
看来练习自旋是必要的,关键时刻可以躲过一劫

网友:
引用 楼主:
吓死我了,现场好多人。。。。。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哈哈哈

网友I:
方圆几十米都没有见到飞出去的尾桨,认认真真找过几遍了,它能够飞多远啊
是不是像子弹一样射进冒东西的内部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像子弹一样射进冒东西的内部了呢

越说越恐怖

应该不会,估计飞远了,没准飞出去5、60米,不好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操得太狠了!

我很温柔的

楼主:
补上了自己对两种尾桨夹的分析,供大家批评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换推力轴承的尾桨夹了。

我现在和你的尾桨夹一样,多检查还是没问题的。

好奇怪,换了推力轴承尾桨夹后也出现了金鱼尾,陀螺感度从50~80都不行,难道要换回老式尾桨夹才行?

你的推力轴承尾桨可以用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奇怪,换了推力轴承尾桨夹后也出现了金鱼尾,陀螺感度从50~80都不行,难道要换回老式尾桨夹才行?

...

和你一样,一直也没搞明白。最后感度降到很软的时候就好了。换回原来的普通桨夹直接就好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下,积累点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你一样,一直也没搞明白。最后感度降到很软的时候就好了。换回原来的普通桨夹直接就好了。

我测量了桨夹的尺寸,大体一样啊。

蟹爪连杆也是一样的,除了虚位小一些,没有什么不同,感度调到最小,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测量了桨夹的尺寸,大体一样啊。

蟹爪连杆也是一样的,除了虚位小一些,没有什么不同,感度调到最小 ...

尾巴感度不能太低,锁不住就麻烦了。

感度降低后会很软,喜欢硬的。飓风和刷锅速度快了低感度怕跑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巴感度不能太低,锁不住就麻烦了。

感度降低后会很软,喜欢硬的。飓风和刷锅速度快了低感度怕跑尾巴 ...

换了老式尾桨夹,感度40~100,尾巴刚刚地。

还是没有找到推力尾桨夹和老式尾桨夹之间的区别,貌似旋翼直径增加了2mm,但是据说是故意增加的,尾巴摇啊摇啊摇~

无论飞越+kbar还是亚托+3GX,一律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换了老式尾桨夹,感度40~100,尾巴刚刚地。

还是没有找到推力尾桨夹和老式尾桨夹之间的区别,貌似旋翼 ...

嗯,确实是这样的。不知道冰人和7075的推力尾桨夹怎么样,会不会也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确实是这样的。不知道冰人和7075的推力尾桨夹怎么样,会不会也有这样的问题。

其实亚托自己有原厂的推力轴承尾桨夹,价格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亚托自己有原厂的推力轴承尾桨夹,价格也不贵。

嗯,这两天看看去。

就是不知道用着怎么样。不会所有的推力尾桨夹都一个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这两天看看去。

就是不知道用着怎么样。不会所有的推力尾桨夹都一个样吧。

我也担心这个,不敢下手,毕竟我和你的情况一样,都是vbar+飞越推力尾桨出现金鱼尾。

其他人情况可能不同。

我看到你年前发的帖子了,为什么没有寄给飞越检查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担心这个,不敢下手,毕竟我和你的情况一样,都是vbar+飞越推力尾桨出现金鱼尾。

其他人情况可能不 ...

我那个已经在飞越待了一个月了,后来我问他说给我退款。我没让退,毕竟是想用推力尾桨夹的。我还有些东西在飞越修理,等好了一起回来,说换个新的给我,我再试试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那个已经在飞越待了一个月了,后来我问他说给我退款。我没让退,毕竟是想用推力尾桨夹的。我还有些东西 ...

催一下飞越吧,我也很想用推力尾桨,还想等你的结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催一下飞越吧,我也很想用推力尾桨,还想等你的结果呢

哈哈,好吧。我明天问一下。好了的话我再买点东西一起发回来。

网友:
射射更健康

网友J:
尼玛~~~~看来推力尾桨夹出现这种问题的还有这么多同伴呀!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尼玛~~~~看来推力尾桨夹出现这种问题的还有这么多同伴呀!求解释

兄弟你不会也是推力尾桨金鱼的见证人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兄弟你不会也是推力尾桨金鱼的见证人吧?

是滴啊,今天都把感度降到63%偶尔还会摆几下。今晚在博士帽里改了下PI值,看明天试飞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滴啊,今天都把感度降到63%偶尔还会摆几下。今晚在博士帽里改了下PI值,看明天试飞效果了

好吧,等你结果。

估计是三轴陀螺和推力尾桨不合

网友:
降了PI值,貌似没有明显的改善。求大神分析下

网友:
显然尾巴射了,没HOLD住哟

网友:
通病来的,我的也是一样,刚起飞不到二十秒就射了。

网友K:
450射尾桨,比较少见,那两个小塑料片才多大劲啊!另外,不要鄙视软横轴,如果太硬了,炸机后你的中联和桨夹就有可能不保了,算算那个便宜那个贵吧

网友J:
今日又把尾部的PI值各降了10个点,加上之前降的10个点,等于分别一起各降了20个点,奇迹就出现了,尾巴就不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今日又把尾部的PI值各降了10个点,加上之前降的10个点,等于分别一起各降了20个点,奇迹就出现了,尾巴就不 ...

恭喜你,我们木有机会试了,直接换了普通尾桨夹,锁得刚刚的。

其实,为什么推力尾桨夹那么顺滑,就是金鱼,一直是个迷。

楼主:
引用 网友K:
450射尾桨,比较少见,那两个小塑料片才多大劲啊!另外,不要鄙视软横轴,如果太硬了,炸机后你的中联和桨夹 ...

我也觉得不应该射,我的亚托450飞了一年都没有射,飞越的估计是轴承公差较大,有左右摇晃的动作,这样固定螺丝承受不了疲劳而断裂。

正常情况下固定螺丝应该只承受很小的一个尾桨的离心力,要是画个图就能说明白了,推力轴承尾桨夹也是因为需要解决这个缺 陷而诞生的吧。

网友:
飞越的整个尾波箱实在不敢用

网友:
我前几天也射了,不过是一边。螺丝还是刚换的。是断了,断在了尾中联里。射出了有20几米远。我找了有半小时,最后发现在我操控时站的附近。现在刚买了亚拓的推力轴承版,还没到呢,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前两天我也射尾桨了  也是“哧”的一声,我以为皮带断了。停下来一下发现尾桨连着尾桨夹不见了。后来我就果断用螺丝胶固定了那两个连击尾中联的螺丝。得出的结论,螺丝胶真是不能少啊!不能偷懒啊!

网友B:
我前几天小炸时也断了,齿都没扫呢,竟然断了这个说,尾桨夹飞了N远

网友(2013-05-14):
没伤到没吧。。注意安全

网友:
我是飞越主轴和大齿之间的螺丝 直接断掉飞机死转 直接炸鸡!

网友:
说白了还是精度问题~

网友:
有相同的经历

网友:
我的飞越推力轴承尾桨夹,用了几次,就空中飞出去一个,好在悬停居然一个桨居然也能锁住尾巴。。。。。完全找不到到哪里去了

反倒是老的尾桨夹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
尾桨做过平衡吗?

网友:
螺丝拧太紧
容易断的

网友:
是不是尾中联螺丝挂了

网友:
谢谢,学习了什么是虚位,以后维护的时候要重点检查下这里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K:
450射尾桨,比较少见,那两个小塑料片才多大劲啊!另外,不要鄙视软横轴,如果太硬了,炸机后你的中联和桨夹 ...

顶,说得好,我的7075就是要的3MM的横轴,虽说一碰就弯,但大桨夹和中联多少次了虚位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