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一下电动机的3s,6s指的是什么指标?

楼主(2013-03-17):
什么3s
电机
,6s电机之类的,指的是什么指标?
我只知道有3s
电池
,6s电池
谢谢指教

网友A:
就是用3s电池,6s电池的电机

网友B:
电池组串联的单体电池节数,一节3.7V

网友C:
电压指标,3S电机最高用12.6V,6S电机最高用25.2V,电调同样。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

网友D:
电池的片数

网友:
朋友你好!我想知道你所有的配置和设计图方便的的话发我邮箱315494049@qq.com我先在这里感谢你了。

网友E:
打酱油的路过

网友F:
S数是锂电池的规格

网友G:
就是用3s电池

网友H(2013-05-21):
原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