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做超级电容自由飞(已补上视频)

楼主(2013-03-17):
以前做了两架超级电容自由飞,因做得太大,飞机翼载荷低飞行时间太长,很容易飞高飞丢,不得不加装迫降装置。放置时间长了,飞机太脏,机翼有些变形,干脆拆了重做一架。这次做个小的,翼展28cm,弦长6cm,机身长28cm。制作时也没画图纸,看着顺眼就做下来了。机身还是用草茎,机翼用吹塑纸,用少量易拉罐皮做定型加固,电机是6mm电机,螺旋桨改用直径4.5cm的黑色塑料将,原来的7.5cm红色桨动力和扭矩太大,这次飞机小就不用了。充电器还是原来的“米奇1号”的充电器,装4节1.2v700mAh的镍镉电池。今天试飞,飞机仍旧飞得很轻盈,充电5~10秒,可以在空中盘旋1分钟左右,飞行高度10多米,看来遇上气流还是有飞丢的可能,要不要做迫降看情况再做决定。

改用黑色小桨后,机头要加配重,为了减小爬升率,压了一点升降舵,飞机调整为右盘旋,所以右边机翼开了个小副翼,下压减小向内侧滑。
用超级电容做电动自由飞,制作简单,一架飞机只用40分钟就能完成,飞行性能良好,电容器充电迅速,可以反复的充电次数很大,寿命长,整个制作成本不到20元,非常便于普及。飞机既可以在室内球馆飞行,也可以户外飞行(风力小于3级,今天试飞是2级,飞机飘很远,100米左右)。
没人帮拍视频,所以只有图片,明天我再想办法拍段视频传上来。补充说明:
1、超级电容在哪里有卖:网购或电子元件商场
2、怎样选择超级电容:容量2.7V3.3~10法拉且内阻小于等于0.05欧的较为合适。5v和10v等超级电容是由2.5v串联成的层叠电容,容量虽大,但内阻很大,通常用在记忆电路中做后备电源,不适合做自由飞的动力。所以,选择如图片中的单体电容才合适。另外,容量越大,电容器的重量也越大,要根据需要确定适合的容量,注意控制好重量。
3、电机和螺旋桨:网购或航模器材店购买。电机用微型直升机的电机,6mm直径或7mm直径的都可以,螺旋桨用0.8mm孔径的直径小于8cm的成品塑料桨,也可以用易拉罐皮自己做直径4cm左右的螺旋桨。
4、充电器:买5号电池的电池盒成品,也可以用其他电动自由飞的充电器,电压3~6v的都可以。
5、充电时要注意控制好时间,第一次充电可以用万用表监测,看充到4v需要多少时间,以后充电要小于这个时间。容器的最高耐压是额定电压的两倍,即2.7v的电容不允许充电超过5.4v,否则会损坏电容器,严重时会炸裂。视频1:场地**风很大,飞机很快就被吹向远处,所以充电时间很短,大约5秒钟。

视频2:靠近楼房时,风力较小,但气流很乱,飞机几乎没法飞行。

网友A:
对这个不太懂 为什么叫 超级电容

网友B:
电容的容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不太懂 为什么叫 超级电容

这个大小的电解电容器,一般容量就几千微法,超级电容在同样大小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几个法拉到几十个法拉,所以可以当做小型电源使用,普通电容就不行。我现在使用的是2.7v7F的电容器,充电到4v的话,可以使得现在飞机上的电机用差不多2分钟的动力时间,之后电机还可以转动大约3分钟,但输出动力很弱,不足以维持飞行。普通电容器只能使螺旋桨转动几秒钟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容量是多少。

2.7v7F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2.7v7F的电容

哪有这个电容,楼主告知一下。

网友C:
超级电容贵啊。。。。。放电曲线。。。。一般都要电路来支持。2个超级电容可以让3个LED亮3个小时。比较适合应急使用。野外太阳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有这个电容,楼主告知一下。

前几年在淘宝上买的,当时是处理价1元/只,现在正品一般都要10元以上,5v的层叠电容价格便宜,但内阻大,放电电流小,不适合,别买错了。你可以在当地的电子元件商场找找,买少量比淘宝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级电容贵啊。。。。。放电曲线。。。。一般都要电路来支持。2个超级电容可以让3个LED亮3个小时。比较适合 ...

做自由飞的电源没必要电路支持,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D:
在Tao宝上查一下“超级电容”好了,我查到有2.5V700F(法拉)的,不过那个更大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大小的电解电容器,一般容量就几千微法,超级电容在同样大小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几个法拉到几十个法拉 ...

原来就是用电容代替电池提供电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Tao宝上查一下“超级电容”好了,我查到有2.5V700F(法拉)的,不过那个更大些

太重了,3.3~10法拉就够用了。

网友:
现在好像要6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就是用电容代替电池提供电力啊。

就是这样,比电池耐用,充电快速还不怕短路。

网友E:
哪里弄的电容?

网友D:
我查到有"法拉电容 5.5V1.5F",4块钱,不过我不用,只是看看兴趣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里弄的电容?

网购或电子元件商场

网友:
是遥控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查到有"法拉电容 5.5V1.5F",4块钱,不过我不用,只是看看兴趣而已

这个不能用,内阻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能用,内阻太大。

又学习了,谢谢!

网友F:
请教楼主,这个机机的电机安装还要不要下拉和右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这个机机的电机安装还要不要下拉和右拉?

原来我没做下拉,现在改短了机头,稍微做了一点下拉。实际上还是全动力时有些抬头,特别是迎风的时后,今天又将下拉角加大了,飞行性能改善了不少,几乎又飞丢了,所以,加不加下拉看你怎么想了,想飞得慢一些可以不加,然飞机抬着点头飞,想飞得顺畅一些就加大点下拉角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来我没做下拉,现在改短了机头,稍微做了一点下拉。实际上还是全动力时有些抬头,特别是迎风的时后,今 ...

谢谢指导,要不要右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指导,要不要右拉呢?

可以不做右拉,反正要盘旋飞行的,调方向舵就行了,否则飞机就完全自由了,它会私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不做右拉,反正要盘旋飞行的,调方向舵就行了,否则飞机就完全自由了,它会私奔的

哦哦,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谢谢楼主,非常好。我也弄一个自己试着玩玩。

网友G:
请教问题:左盘旋和右盘旋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终于来视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问题:左盘旋和右盘旋有什么区别吗?

因为螺旋桨的反扭,模型有向左滚转的趋势,左盘旋时模型要向左倾斜,两者共同作用很可能会急剧向左滚转。右盘旋刚好相反,抵消了左滚转的趋势,较为安全。这个小桨滚转反扭不大,区别不是很明性,但还是习惯性调整为右盘旋了。

网友:
超级电容 很少有卖

网友:
手痒痒了
准备做个试试

网友(2013-06-11):
呵呵,快普及了

网友:
很不错!成本很低,适合小朋友们玩!

网友:
建议各省市乃至全国青少年比赛应该添加这种按一定规则设计自制这种超级电容自由飞的交流竞赛。
这才是辅导员和中小学生在当前学业负担过重情况下能够自力自为,发挥创造性,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网友(2014-02-20):
很巧,我刚买了一个电动自由飞的飞机,也不知里面的是电容还是电池,充一次电电机的有效工作时间在10到20秒之间,由于场地的原因掷出去后飞行了一个20米左右的半圆弧形,险些碰到别人的汽车,改天去开阔的地方试试,的确很有趣,特别感谢你的文章为广大爱好者提供了一个认知航模的平台,性价比很高的模型,给了大家一个走出去的理由,锻炼了身体提升了大家的生活质量,希望以后能多和大家交流分享!

网友:
这个很像小级别的F1C,有木有?

网友(2014-03-23):
楼主可以试试我们做的这个驱动器,带开关哦。你可以自己DIY。以楼主的水平,那应该飞的相当棒才是。[url=http://www.tudou.com/v/XKqC-wz5EQg/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2014-06-11):
学习了,我知道2.7V的电容可以供1.5V至4.5V电机了

网友:
感觉开关大些
可以用小磁铁代替
中间用纸条隔开
飞的时候拉开纸条就接通

网友H:
楼主你用的这个开关太重了,我这里有现成的控制电路板,如果需要可以向我拿。或者购买一套我们的驱动器自己组装。淘宝搜电动纸飞机带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用的这个开关太重了,我这里有现成的控制电路板,如果需要可以向我拿。或者购买一套我们的驱动器自己 ...

谢谢了,我现在已经不用开关了,就电机和电容器,4.5v电源充电,听电机的声音,直接充完就飞。

网友(2015-04-30):
没控?撒手捡啊!!!哈哈

网友:
请楼主关注一下"规则修改建议"谢谢!

网友:
1.电机是不是现在所说的空心杯?
2.迫降装置是如何实现的?
3.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