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R7008SB接收电压回传怎么设置?

楼主(2013-03-17):
刚入了14SG 7008SB接收,我想回传接收电压怎么设置啊,4.8V镍氢。

网友A:
在“LINKAGE MENU”的“SYSTEM"菜单里选择模式为“FASSTest-14CH“或”FASSTest-12CH“(只有这两种模式可以接收回传数据),这时遥控器会出现一个”LINK"可选项,选择并点击“RTN",遥控器蜂鸣器应该发声,在蜂鸣器还在响的时候给R7008SB接收机上电,连接正常后在"LINK"上方应该出现一个“P”打头的9位数字串号,有了这个串号后连续按三次HOME/EXIT键即可在“TELEMETRY"看到接收机电池电压和信号强度。以后每次需要双向回传时选择”LINK“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LINKAGE MENU”的“SYSTEM"菜单里选择模式为“FASSTest-14CH“或”FASSTest-12CH“(只有这两种模式可以 ...

热心的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INKAGE MENU”的“SYSTEM"菜单里选择模式为“FASSTest-14CH“或”FASSTest-12CH“(只有这两种模式可以 ...

其实早解决了,但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2013-09-24):
太好了,我从朋友那里copy8tg的数据过来后,就没有了回传,搞了一个晚上,现在好了

网友(2019-11-10):
引用 网友A:
在“LINKAGE MENU”的“SYSTEM"菜单里选择模式为“FASSTest-14CH“或”FASSTest-12CH“(只有这两种模式可 ...

学习了  折腾半天才鼓捣好回传电压设置 ~

网友(2021-01-23):
这个帖子太好了,我搞了一晚上没成功,看说明书简直就是白扯。差点就发帖询问,幸亏先搜索了一下。谢谢楼上几位。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