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 450 金鱼尾问题

楼主(2013-03-17):
飞越 pro v2 450 用的k8  其它的设置 都好了  但是尾巴不行   猛推油  就甩尾  金鱼   请各位k8的大神  给说说 谢谢

网友:
把你尾巴部分的参数截图过来看看,你光这么说,神仙也分析不出原因啊

网友A:
我个人的不成熟的建议:
在开始的安装里面按K8给的范围值 一点一点设好  不超出也不低出

最后的主界面里面 把“其他”对 话框里的“激活频道选择”选上——[辅助-陀螺增益]
然后“尾部旋转翼”对 话框就能显示出“陀螺增益”应该是【从发射机————XX%】了  再从控里调整普通模式至60或以下来一点一点试    3D1比普通模式减少15-20左右   3D2比普通模式减少20-25左右

我的3个450在K8设好后 没有出现金鱼尾

网友:
PS:      我的K8有2个都是所谓最次的第一版的烂货  斜盘舵机也是20多元的银燕ES08MD   尾舵机有恒吉MD922也有MD7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的不成熟的建议:
在开始的安装里面按K8给的范围值 一点一点设好  不超出也不低出

很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的不成熟的建议:
在开始的安装里面按K8给的范围值 一点一点设好  不超出也不低出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的不成熟的建议:
在开始的安装里面按K8给的范围值 一点一点设好  不超出也不低出

请问一下  这个在控里面 调整的是什么参数?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的不成熟的建议:
在开始的安装里面按K8给的范围值 一点一点设好  不超出也不低出

还想请教一下  这个所谓的编辑频道   0  1   2   3 什么的 到底有什么作用?

网友:
看看老鸟的详细介绍  K8其实很简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6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的不成熟的建议:
在开始的安装里面按K8给的范围值 一点一点设好  不超出也不低出

请教朋友一个问题  我用d10的控   朋友所说的3d1  感度低一些  如何设置?   我不太会   我只知道d10里面有 陀螺仪感度 这个选项  但是不会调整  切3d后 改变陀螺仪感度  多谢

网友:
我用的D7,感觉控里面的感度对飞机的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