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失控返航掉高度

楼主(2013-03-17):
以前从来没试过失控返航,最近把返航弄好了今天试了试,无风,10以外,关控,几秒后明显悬停,高度上升到20米,机头开始转向对返航点,进入返航,航向正常,但高度一直在下降而且速度很快,发现不正常果断开控,加大油门,离地面1米的时候又把飞机救起来了,如果全靠失控返航,肯定会重重的摔在地上。不知道什么原因
飞机是XA650 4225 1238 4S4000 NAZA+GPS,
参数120 120 100 90
     120  120

网友:
还没试过这种情况,但表示严重关切!

网友A:
又是 4225 又是1238 又是X650 他们之间肯定寸在兼容问题 我的已经挂了 祝楼主好运

网友:
NAZA不说了!

楼主:
失控返航的油门设置在50%左右

网友:
楼主的重量多少?我感觉像是你的返航油门小了 只是推测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 4225 又是1238 又是X650 他们之间肯定寸在兼容问题 我的已经挂了 祝楼主好运

应该怎么调整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调整呀

不知道

网友:
naza的失控返航就只是摆设,一般飞到头底就手动接管吧

网友:
失控返航,还追求掉高度?
要是真失控能保证给你飞回来,就算炸在你面前,就谢天谢地吧!
又不是地面站巡航,你还追求这么多,哎。。。。

楼主:
呵呵,楼上说的有道理,但还得追究竟啊!

网友:
naza 失控返航从没失手过  有十几次了。但是我的naza方向锁定爱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是 4225 又是1238 又是X650 他们之间肯定寸在兼容问题 我的已经挂了 祝楼主好运

刚入了这套 请问 纯在什么问题啊 急求  搞得都不刚上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入了这套 请问 纯在什么问题啊 急求  搞得都不刚上天了

以下言论纯属个人意见:
恒力4225 和飞腾30 不点不兼容 我的电机存在掉装 但又马上能恢复 特别4822 论坛上已很多例子·
同时X650机子用1238浆 感觉太近 看人家XA 原装动力套就知道·

网友:
楼主你好我也在用哪吒加GPS,一直没敢试自动返航,请问自动返航不正常时 打开遥控器还需要拝杆启动码?

楼主:
当时纠结恒力和AKE,现在后悔不如上AKE了,好像AKE的还可以,桨尖确实里的很近,无风的时候非常稳,稍微有一点点小风,都会晃,而且总感觉1号电机一上一下的那种晃,无法消除,噩梦一般,我用的不是飞腾的电调,用的是朗宇的电调

网友C:
楼上的对NAZA的GPS太没信心了,我基本每次都是自动返航回来的,失控保护只需设置模式开关,在失控时处于失控保护状态就可以了(要接上电脑关控测试),油门之类的射了也白射,NAZA全接管了,返航时如果高于20米会保持现有高度,不足20米会自动升到2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对NAZA的GPS太没信心了,我基本每次都是自动返航回来的,失控保护只需设置模式开关,在失控时处于失控 ...

调参都没问题,只是还没到返航点上空就快速下降了,速度很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参都没问题,只是还没到返航点上空就快速下降了,速度很快

那不应该啊,你多试几次看看,NAZA的自动返航是定高,定速,定向的,到起飞点上空还要先停留几十秒才慢慢下降。

网友D:
XA650 4225 1238 4S4000 NAZA+GPS,这套东西留空时间多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XA650 4225 1238 4S4000 NAZA+GPS,这套东西留空时间多长呢?

七八分钟阿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七八分钟阿布

电机是KV610的吧? 起飞重量多少? 你说的7-8分钟是悬停还是航线呀? 好像时间有点短。

网友:
失控返航,就和lz控的油门位置没有关系了,我觉得还是飞行器自身的设置问题吧
4个电机油门中位都设置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不应该啊,你多试几次看看,NAZA的自动返航是定高,定速,定向的,到起飞点上空还要先停留几十秒才慢慢 ...

多谢指点!

网友:
naza的下降高度应该是他的气压计控制的啊。不会像楼主说的很快哦,我测试过很多次,都正常。 naza安装位置有讲究的。不要被太阳直射到

网友:
LZ,您估计下当时的飞行的时间,应该是进入电压保护了

电压保护的优先级高于自动返航

网友:
過重、關控油門設高點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