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草天线有固定频道?

楼主(2013-03-17):
5.8G 200的,换了三叶发射,四叶接收,效果跟原配的感觉没什么区别啊,难道频道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有干扰纹,而且近距离没图像了,越是稍远点还行

网友:
一般做的天线都是接近5.8G的,你看一下你哪个频道接近5.8G就用那个频道应该会好些

网友:
距离是不会有太大的差别的。。

网友:
请问大侠们这款3叶草适合5.8G中(1-8)哪个频道?

网友:
用网络分析仪测试一下就知道频率特性了!

网友:
不同频率尺寸不同,但是肉眼难以区分的。

网友(2013-04-28):
謝謝各位大大分享

网友:
每个频道间的差距极小,做工精度都不一定够把差异表现出来

网友:
所谓的3叶,是一种等臂螺旋天线,属于宽带天线,5.8G的话,肯定全覆盖,所以没有频率问题。

网友:
lz说的那是天线的中心频点吧
5.8g的网分不好找吧
这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