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蛋疼,真的很当疼的滑丝!!!

楼主(2013-03-17):
真的比较蛋疼,疼!
上图吧,
红圈内的螺丝,我2个尾巴都花丝了,我勒个去,气死我了,那位高人有办法解决一下,不胜感激啊!很多人遇见过这种问题吧!

网友A:
直接对着打,螺丝帽掉了就可以了!说不定连中联都可以救下来

网友:
有工具 就简单了。 推荐买个小电磨。外带能夹持1-3mm的夹头。然后你就不怕任何模型上的滑丝了。
也就一副尾波箱的价格。能配备最好配套这样的工具

网友:
锉刀能平放进去不  锉成一字 用平头螺丝刀拧下

网友:
该换刀了

网友:
这是飞越的么?另外,LS说得对,螺丝刀得换了。

网友B:
锯条锯成一字

网友:
你的螺丝刀太   该换了

网友:
什么鸡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锯条锯成一字

正解

网友:
都是螺丝刀惹得祸

网友:
磨成一字行,,,然后在用螺丝刀,,,搞定

网友:
一看就是嘉迪的

网友:
如果是飞跃的直接换尾桨夹好了,顺带换个刀头

网友C:
论坛的力量大

网友D:
这个直接到外面去激光焊接大法好了,5块钱的事情,主要就是叫师傅焊接一个螺丝上去,让你可以扭出来

网友E:
轻轻一搞 滑了. 确实蛋痛啊

网友F:
煤气炉加热 轻轻拧就下来

网友G:
弱弱的问一下,滑丝是不是螺丝本身的材质太软了?还是说螺丝刀太软,有时是螺丝刀头滑了,有时螺丝刀头没事,螺丝滑了

网友H:
一把好的螺丝刀可以避免无谓的滑丝

网友I:
你还蛋痛,我那个螺丝空中断了,那才叫蛋痛

网友J:
用烙铁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