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讨论下铅酸电池的修复方法

楼主(2013-03-17):
我有一堆电动车的48V 12AH的铅酸电池,亏电低温(-20℃)放置了半年多,现在想重新激活作为外场电源,请大家来讨论下怎么重新激活电池。用什么充电器能给他们充电。BC168可以么?

楼主:
看来没有人懂这个啊!!!!还是太简单呢???

网友:
亏电存放是这类电池最伤害的,估计琉化严重了

网友:
曾经请人修复过,需要付钱的。

网友A:
铅酸蓄电池极板硫化

铅酸蓄电池极板硫化,多因蓄电池长期处于放电或半放电状态,极板上生成一种粗晶粒状的硫酸铅而引起。若硫化不严重,可采用小电流长时间充电的办法,使活性物质复原,操作方法如下:先将蓄电池按20h放电率放完电,倒出全部电解液,用蒸馏水冲洗数次,再注入蒸馏水至标准液面。用初次充电第二阶段的充电电流充电,并随时测量电解液的密度,当密度增大到1.15g/cm3时停止充电。然后倒出各单格内的全部电解液, 再注入蒸馏水,继续充电。如此反复多次,直至电解液的密度不再增大为止。最后进行一次放电,再将其充足电,将电解液密度调整至所需值即可。经去硫化充电后的蓄电池,其容量应恢复到额定容量的80%以上。否则,应再进行若干次充、放电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蓄电池极板硫化

铅酸蓄电池极板硫化,多因蓄电池长期处于放电或半放电状态,极板上生成一种粗晶粒状的 ...

好复杂的方法,可是这样来回倒出电解液没有危险么?会爆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蓄电池极板硫化

铅酸蓄电池极板硫化,多因蓄电池长期处于放电或半放电状态,极板上生成一种粗晶粒状的 ...

学习了,
再请问下,如果是免维护的电瓶,可否按这方法处理?

网友B:
搞个修复仪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修复仪试试看吧

感觉市面上的修复仪好不靠谱的样子,几十元钱就能实现高频高压脉冲么,这样的电子元件就这么便宜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市面上的修复仪好不靠谱的样子,几十元钱就能实现高频高压脉冲么,这样的电子元件就这么便宜么

我买过试过,感觉效果也还可以,反正是个坏掉的东西,修复完后能好最好,好不了卖废品也有3块钱一斤

网友:
好复杂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试过,感觉效果也还可以,反正是个坏掉的东西,修复完后能好最好,好不了卖废品也有3块钱一斤

好,那我也试试再说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