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接触完好,我对电池插头打火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3-03-17):
对于大电流的航模电池,当电池与飞机接触时会发生打火现象,时间长了,插头就烧坏了,使用时会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我把我的电池给改装了一下,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试试,方法很简单,效果很明显,大家看看图就明白了:
未改装前的效果

改装后的效果

使用时做好标记,先插上一对1(让它打火去吧),然后插另一对2,拔电池时,先拔2,后拔1,这样第二对就不会打火了,可以保证长时间的使用

楼主:
沙发舒服一下

楼主:
再给上一个视频

当接1时会看到明显的打火,接2时就很安静了

觉得有用了就顶一下哦

网友:
这个想法很好。只是多了一根线的重量

网友A:
为何不试试 加一个电容或者电感呢

网友B:
就是再弄一个接口出来吗?还有先查粗线的那个打火,还是细线的那个头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试试 加一个电容或者电感呢

我想请问,加电容或电感能有啥作用?

网友:
不管用什么头都会有老化氧化的,xt头也不是完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试试 加一个电容或者电感呢

我认为
用电容时用的小了不起什么作用,用的大了会加重打火现象,只是可能会对飞控有一定的减缓电流冲击效果
用电感串接时会减小冲击,减小打火,但并不能完全消除打火,而且可能会影响到电池放电效果,造成延迟,不利于飞行
不知说的对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想请问,加电容或电感能有啥作用?

电感起到阻碍电流的变化 刚插上电的时候电流变化率较高 电感可以起到抑制电流增大的作用 等持续放电时 电流波动小 电感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导线 对直流电路没影响
并联电容可以让电容先充电 电调两端电压和电容一起逐渐升高 作用同电感
要是电容和电感 并联起来做成谐振电路 可以起到软开关的作用 这样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
用电容时用的小了不起什么作用,用的大了会加重打火现象,只是可能会对飞控有一定的减缓电流冲击 ...

对 把电容和电感并联 组成谐振电路 那效果就好了

网友:
高,实在是高,插头打火的基本原因不知道楼上的兄弟有没有搞清楚……

网友D:
我觉得还是楼主的方法正确,打火其实是电弧放电现象,这是由于2个插头间有电位差产生的,所以都是6S等高压电池这个问题才尤为严重,而不是什么大电流不大电流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等电位连接,像楼主这样先通过一个导线把2个主插头短接了,2边的电位差就相等了,等插主插头的时候就没有打火了,这个跟电力系统里面隔离开关的操作要求是一样的。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是楼主的方法正确,打火其实是电弧放电现象,这是由于2个插头间有电位差产生的,所以都是6S等高压电 ...

谢谢,至少我认为这样做是合理的,也是比较简单的方式,加电容和电感的方法不是太实用,对于小容量电池来说没必要,对于大容量电池来说不是太好实现,即便是实现了也会给飞机增加不少重量,有点得不偿失的感觉,哪得多大的电容和电感呢,呵呵

网友:
还有女助手未现身

网友:
操作上比防打火线路还是复杂一点,不过方法不错

网友E:
学学600~700直机的方法把,在正极并联一个10欧姆电阻,先接通电阻,再短接电阻即可。

网友:
其实加一个电容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学学600~700直机的方法把,在正极并联一个10欧姆电阻,先接通电阻,再短接电阻即可。

问下我用10k的电阻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再弄一个接口出来吗?还有先查粗线的那个打火,还是细线的那个头啊

先插细线的哪个插头,这个插头就是供连接时打火用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接粗线的哪个插头再打火,接粗线的哪个插头才是真正给飞机供电的,拔的时候步骤相反,先拔粗的后拔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学600~700直机的方法把,在正极并联一个10欧姆电阻,先接通电阻,再短接电阻即可。

这个接法不错,不过我还是觉得不太理想,这种接法等于说是又给串接了一个开关点,多增加了一道接触不良的故障点,还是觉得我的哪种方法要实用些,既保护了第二个插头,还能做第二个插头的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我用10k的电阻可以吗

压降有点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下我用10k的电阻可以吗

不行,5~10欧姆才能很好的去火花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接法不错,不过我还是觉得不太理想,这种接法等于说是又给串接了一个开关点,多增加了一道接触不良的 ...

这个方法是目前普遍在用的,没有什么后遗症,也不存在多增加一个开关点。关键就在于根据电流选择并联在电阻上的合适的插头,在大型直机上甚至会用到XT150插头及更大功率的泄放电阻。记住,去火花是关键。

你说用的方法仍然会打火,虽然保护了插头,但是却保护不了电子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法是目前普遍在用的,没有什么后遗症,也不存在多增加一个开关点。关键就在于根据电流选择并联在电 ...

学习一下,有空了我也试试

网友:
呃~貌似这个方法比较简单一点

网友:
楼主的没看明白,我只有3s电池但也有火花。连电阻有意思。短接电阻时会不会再次打火呢…

网友:
看懂了。就是为了保护插头而已。

网友G:
18楼的方案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18楼的方案可行吗?

论坛顶部搜索栏输入“打火”,自己看可行不可行。

网友:
ta太有才了

网友H(2013-07-04):
引用 网友E:
学学600~700直机的方法把,在正极并联一个10欧姆电阻,先接通电阻,再短接电阻即可。

在香蕉头的位置上不会打火吗?

网友:
2个XT60是否太重,用1个JST怎么样?

网友:
电阻搞定,当面就这么折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学600~700直机的方法把,在正极并联一个10欧姆电阻,先接通电阻,再短接电阻即可。

同意~~~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起到阻碍电流的变化 刚插上电的时候电流变化率较高 电感可以起到抑制电流增大的作用 等持续放电时 电 ...

兄做个成品出来吧,期待。

网友:
成熟方法铺天盖地,成本、体积、重量、寿命、效果。。。。任何方面都超过这个专用牺牲品插头的方案。。。借用好盈官方图:

网友:
发重复了,请无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香蕉头的位置上不会打火吗?

不会,因为是先将电阻接通,电流先通过电阻然后形成的回路,再插上电源的正极插头后就不会出现打火现象了。中学物理知识,慢慢琢磨吧。

网友:
感觉楼主是丢车保帅的法子。
串电阻那个和好赢的一样,略复杂,万一忘插香蕉头,就变电烙铁。

网友I:
汽车上不是也有蓄电池吗,大约12V。汽车是通过什么点火的?没有造成触点因放电过多而氧化的事儿吗?抛砖引玉,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而且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汽车上不是也有蓄电池吗,大约12V。汽车是通过什么点火的?没有造成触点因放电过多而氧化的事儿吗?抛砖引玉 ...

早年车的继电器触点烧死的多了去了,雷锋时代汽车工基本功课。。。后来MOSFET时代当然没事了,电池永远连接在电路里,也没有大电容要瞬间充电。。
PS:电调插电瞬间电流比汽车启动时还大很多,当然时间极短。

网友:
还是Himalaya 的办法靠普哦

网友:
再贡献一个方法把。
优点:
*) 简单到极致,不需要插接两次,直接一次完成。
*) 不引入额外插头(好盈方案),不增加额外线路电阻。
缺点:
*) 仅适用于bullet style插头,+-齐插的(比如T插,XT60,TRX,etc...)不能用此法。

操作极简单:: 公母对插之前,先碰电阻,ESC唱歌了,顺势“滑”过去插牢。妥了。

网友:
简单 实用

网友:
又学习到东西了。

网友:
真正学习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