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哥大嫂给个 控和图传的搭载方案

楼主(2013-03-17):
T8FG   副厂2.4G  上A控      听说A的433延迟比较大   然后淘宝跳频433高频头又很贵  还没几个人买    所以想先暂时用2.4G

本人选择的是固定翼——1.4米冲浪者   目前要求最好是1公里之内FPV

据说由于是倍数关系    所以1.2G图传与2.4G控有干扰???    那不就得选5.8G了   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说5.8只适合直升机和多轴

然后想问5.8G 200mw 距离只有300米?!   那加上三叶草还是四叶草呢?能否增加距离

我没有小车,我只有摩托     所以想买7寸显示屏和图传都放在遥控器后面,用背夹。

大家帮忙出主意   如果用大功率的图传或者加功放的话肯定要放在相机架上     可是我摩托车携带不方便    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买多少寸的显示屏比较合适

网友:
搜我的冲浪者装机贴吧,有所有答 案。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A:
楼主想远距离FPV, 但遥控器就选错误拉,应该选用35M,40M,72M的,它们的遥控距离远高于2.4G.我的futuba 6EXHP 40M,在fpv 2.1公里都没有失控.
你如果选futuba FF9 72M的,轻松8公里不失控, 根本不需要增程器.
选2.4G遥控,造成1.2G 2.4G的图传可能会对遥控器造成干扰,为了规避风险,只能选5.8G图传,而5.8G图传距离,远小于1.2G,所以5.8G比较适合直升机,因为直升机FPV的目的不是飞远,而是近距离定点拍摄和监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远距离FPV, 但遥控器就选错误拉,应该选用35M,40M,72M的,它们的遥控距离远高于2.4G.我的futuba 6EXHP  ...

是啊  但是现在没有新的的72 和433的futaba了吧

网友B:
伯通5.8G 600MW  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伯通5.8G 600MW  在用。。。。。。

距离多远 好用吗  好像现在有 omway这个新的出来 不懂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