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悲剧!你不得不懂的!!!桨~~求推荐!

楼主(2013-03-17):
刚上手就把一对桨打断了。
突然才明白
桨
其实,
就是耗材!!!
一直用的是仿APC的桨9块钱。
想问下各位有没有别的性价比好点的桨了?!!

网友A:
乾丰的1045正反浆一般,正桨平衡好,反桨平衡差会上下两层。

网友B:
再好的桨在高速旋转下碰到东西也会损坏的,桨本来就是耗材,恭喜你觉悟了。

网友C:
我用1147仿APC
15元左右一对

网友D:
以前用塑料桨 还有可能射 现在清一色仿apc 不炸鸡基本不会坏 小炸小碰也没事 但起飞前一定要检查看桨是否出现裂痕等

楼主:
多谢大家了。看来还得继续仿APC了!

网友E:
话说我从来没炸过桨,碳桨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