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32去壳教程。

楼主(2013-03-17):
昨晚挑灯苦战,没破坏壳子。用了4把螺丝刀才把螺丝取下,开坏了2把。取下8颗螺丝后,打开壳子,先把led灯和红外线灯的电路板与主板切断。再用刀片把镜头与主板分开,因为镜头与主板是用插头连接。这时即可轻轻取下主板和电池,同要挑出电池边的震动马达。别把线扯断,取下后用塑料胶把主板上的线头保护住。镜头插上即可,灯板是没作用,就没焊回去。

网友A:
还是别摘壳了。加上壳子有保护作用。炸了也不会坏。

网友B:
我用的是暴力去壳

网友C:
rd32录像效果咋样啊
值得购买吗?这是1080P还是720P的啊?

网友D:
那几个螺丝拧了 就行,就是很难拧,有螺丝胶。我最后是烙铁烫掉的。

网友E:
我们最关心的是这个机机拍摄效果???望楼主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rd32录像效果咋样啊
值得购买吗?这是1080P还是720P的啊?

720p 就拍过一次 内存卡不给力 所以会卡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82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别摘壳了。加上壳子有保护作用。炸了也不会坏。

已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最关心的是这个机机拍摄效果???望楼主说说

http://www.tudou.com/v/L7pBVfqir88/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720p的,效果一般,内存卡不行,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几个螺丝拧了 就行,就是很难拧,有螺丝胶。我最后是烙铁烫掉的。

确实,手心都红肿了,坏了2把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暴力去壳

壳子太厚了。

网友:
没有果冻,就很不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们最关心的是这个机机拍摄效果???望楼主说说

楼主拆的是一代,二代去壳后没法用,因为镜头板和主板是分开的,不好固定。
一代和二代我都用过,说实话,一代录像效果太差了,特别是明暗环境交替变化时,效果出奇地差。
二代是1080P的,效果很好,我现在一直在用,没有用狗是不喜欢它的广角畸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拆的是一代,二代去壳后没法用,因为镜头板和主板是分开的,不好固定。
一代和二代我都用过,说实话 ...

狗可以选择不用广角模式的

网友:
rd32二代,效果如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拆的是一代,二代去壳后没法用,因为镜头板和主板是分开的,不好固定。
一代和二代我都用过,说实话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