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奔腾18a电调支持4822电机吗?

楼主(2013-03-17):
我想问问,好盈的奔腾系列电调,18a的参数写着支持2s-4s电池。请问这个电调能否支持4822盘式电机

最近好多人是配着电机kv值越低,电调值越飙升,我感觉没有什么必要吧?求指点。

网友A:
应该行,朋友的四轴用的是4822kv690的,电调就是飞腾18A

网友:
带额外负载的话,还是30A保险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行,朋友的四轴用的是4822kv690的,电调就是飞腾18A

请问您朋友那个配置总重多少?上的多大的桨叶?飞行时间多少?用的是3s还是4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朋友那个配置总重多少?上的多大的桨叶?飞行时间多少?用的是3s还是4s?

原装APC1238桨,狮子4S4000电,他的4轴全重1.7kg,实测飞行时间10多分钟,负载全油门实测电流6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APC1238桨,狮子4S4000电,他的4轴全重1.7kg,实测飞行时间10多分钟,负载全油门实测电流6A左右。

了解了。谢谢楼上的朋友!
对于目前盲目采取大指数的电调配合盘石电机的朋友,感觉大可不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