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arkbird为例谈如何接拾音器

楼主(2013-03-17):
arkbird提供了专门接图传的接线,可是我想通过图传接拾音器,实时传输声音,我该怎么做?

网友:
A飞控和接拾音器。。。真没有一点联系。。。

网友A:
从来不接拾音器的飘过,噪声没啥好听的。。

网友:
图传上的电源线和音频线直接接到麦克风的3根线

加了油门如果没有动力,可以通过声音来判断是否螺旋桨不在转

网友:
话筒+- 与图传发射+- 并接,话筒音频线直接接发射音频输入。跟飞控没有关系,飞控用不着音频信号。

网友:
你这样不好,看题目是教程,实际是咨询,玩这些干什么? 引人反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接拾音器的飘过,噪声没啥好听的。。

万一空中电机烧了,没拾音器的话,就不容易判断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题党滚蛋。

你太激动了。。。还三好学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一空中电机烧了,没拾音器的话,就不容易判断哦

电机烧了,看电流计的数值也能看出来滴。。。
不过舵机突然卡死、或者死掉,通过声音判断是有意义的。

网友:
刚玩FPV 是觉得MIC 没用 等你飞久了 会觉得没电声乐总少了什么
特别是用视频眼镜的。。。。反正多2个耳机。

网友:
红,黑分别接3S的 正,负,  白色接图传发射的白线。

网友(2014-08-07):
拾音器与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