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氩弧焊功能做等离子切割

楼主(2013-03-18):
查了一下资料,发现氩弧焊跟等离子切割共同点很多,以前也有台两用焊机,氩弧焊吧也可以做手工电焊使用,现在想起来用氩弧焊功能做等离子切割,只需要把氩弧焊枪换成等离子割枪就行了,再把氩气用压缩空气代替,或者把氩弧焊枪改造一下也可以,就是把出气口收缩一下,应该可以当等离子切割用。有两用焊机的朋友做个试验,这样可以当三用焊机用了。我的两用焊机早出掉了,所以没法做实验了

网友:
道理说的通。但是不一定行得通。相同的地方可以利用。不同的是两者电压不同。氩弧焊电压55-75V。而等离子切割所需电压正好是氩弧焊电压的2倍甚至到2.5倍。150-200V。

网友:
而且不需要陡降的外特性。电压要求稳定。

网友:
不行的,氩弧焊的电压只有几十伏,而氩气的电击穿电压比较低,只有在氩气的氛围中高压引弧才能把电流烧起来。而等离子切割是在空气的氛围中,需要的高压引弧的电压在200V左右电流才能烧起来,所以,氩弧焊改等离子切割机会很麻烦的。

楼主:
200v的电压,那直接用市电能否成行?

网友:
查了一下资料,发现氩弧焊跟等离子切割共同点很多,以前也有台两用焊机,氩弧焊吧也可以做手工电焊使用,现在想起来用氩弧焊功能做等离子切割,只需要把氩弧焊枪换成等离子割枪就行了,再把氩气用压缩空气代替,或者把氩弧焊枪改造一下也可以,就是把出气口收缩一下,应该可以当等离子切割用。有两用焊机的朋友做个试验,这样可以当三用焊机用了。我的两用焊机早出掉了,所以没法做实验了
开玩笑

网友:
有三用机卖的,如果要改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