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灯双闪,外加自旋

楼主(2013-03-18):
首先IMU和电子指南针都校准过了。然后每次静止不动或者电机怠速时候都是单闪,就是姿态模式单闪一下黄灯,GPS模式单闪一下绿灯。注意,怠速时候也是正常的单闪。
但油门一推超过10%就开始双闪了。姿态模式双闪黄灯,GPS双闪绿灯。并且飞起来后向右自旋,还特别随机,有时候特快有时候特慢的自旋。
说明书说双闪代表有摇杆没回中。但我都回中并且也做了摇杆校准了。再说即使真的没回中,那电机静止和怠速的时候都是正常的啊。
再次声明,IMU、电子罗盘、摇杆中立 都校准过了。其它感度上用的都是默认100%

机子配置XA650机架。4008电机。5000毫安  3S电。NAZA+GPS

网友:
呵呵这个双闪是正常的,意思是动了杆了,自检、解锁后,只要动了杆就会双闪,在空中也是这样,你试一下,只要动一下杆就会双闪的,正常现象,NAZS说明书这里写得有歧义,我一开始也被搞糊涂了。

网友A:
其他感度都是100%?我怎么看naza界面默认的是160%、160%、120%、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感度都是100%?我怎么看naza界面默认的是160%、160%、120%、100%?

可我点了“默认”后,就是都是100%啊

网友:
这个基本参数还是比较难设的,希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