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小三 避震,刹车点头动作演示

楼主(2013-03-18):
都说用纽杆,其实用弹簧也挺好。
小改了一下恒龙小三的 避震,效果也不错。

http://www.tudou.com/v/FoTKZUX0cBY/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原装电路?
感觉原装电路不靠谱!

网友:
换过控没?

网友:
上色上的真好看

网友:
其实什么悬挂只要调试好了软度都一样..........但是扭簧和弹簧悬挂相对于扭杆也有个不足.........就是悬挂行程没有扭杆的大

网友:
刹车点头效果不错

网友:
怎么弄的?只是改了悬挂吗?

网友:
避震怎么改的?LZ给上上课吧

楼主:
控我是换过了的。用的是威驰的。
避震我不是扭杆党,至于行程,别的不说,三号的钮簧的行程也很大。
想要避震做的比较逼真,主要是根据车体重量调节避震的软硬度。稍微软一些,动作起来会比较仿真一些。
第一,车体要重一些,太轻压不住。跑起来飘呼呼的不好。建议用钢波箱和金属履带。
第二,HL三号的避震和其他的有所不同,除了每个路轮里的钮簧外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路轮上还有一个避震筒(没有钮簧)。
路轮里的钮簧够软,不用改,主要是调整避震筒的弹簧就可以。弹簧吗就要根据具体情况自己试了。
只有一点要注意,三号的波箱在前面,所以前面的避震筒的弹簧要比后面的要硬一些。

网友:
扭杆体现的好,主要是在前段,就是刚开始压到那一段,比较柔,这一段也是最频繁起作用的,
所以,同等弹性下扭杆和扭簧的比较,扭杆走看起来好看些
个人爱好啦

楼主:
弹性元件,基本上都是前半段比较软。
扭簧的问题是如果厂家不做的话,市面上不太好找软硬不同的做测试。
三号是个特例,主要要调整的是避震筒的弹簧,比较容易找。
KV1的避震就不太好弄了
当然和个人喜好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有那么点意思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