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中 激活频道选择 到底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3-18):
如题   k8中 激活频道选择  0   1   2   3等等 到底有什么作用?
第一次调试k8的时候  需要选择那个频道?   多谢

网友A:
建议选择最后一个:辅助——陀螺增益
理由:这样可以在遥控器上调节尾舵机陀螺感度。

网友:
不是干这个用的吧

网友B:
VBar Express的尾舵感度是用遥控器设定的.如下图显示为从发射机.但升了Pro后会有所不同.这个辅助通道可以用来控制下列功能..
1.通道0,1,2 ,3切换
2.尾舵感度由遥控器控制.
3.定速,熄火区控制.

Pro启用通道有三种运作方式.选了不同通道启用方式,要记得按冷启动(重新校正)0,1,2,3代表了4组不同的设定,可以依照需求来切换,如同装了四颗陀螺仪供您切换一样。

1.由电脑来选0,1,2,3 (预设)
2.启动通道0/1/2/3,由尾舵感度来切换
通道0:感度0-25
通道1:感度26-50
通道2:感度51-75
通道3:感度76-100
在左下角即时显示在辅助会多显示一细指示条,而目前启用通道也会显示右方.
这样你可以切换不同组设定,但尾舵感度则由VBAR来设定.

3.辅助->陀螺增益(这才由控来控制尾舵絫参数.).当你选了这项,在尾舵感度上会显示由发射机.不然你怎调控的感度都一样.
但要注意.这时你控上的感度不等于实际感度喔.以XG11为例. VBar尾舵感度65以上的计算公式=65+控T.Lock感度x1.67 T.LOCK: 0% ./ Normal : 0 %的基准点为65 T.LOCK >0%是65 ->120 Normal >0%是65-> 40 譬如T.LOCK 25%为VBar感度80 譬如T.LOCK 17%为VBar感度75 譬如Normal 7%为VBar感度60

通道为不同组陀螺仪的设定.你可以想成有0,1,2,3 "四颗"陀螺仪供您切换.
譬如Normal起飞时,滚转率略低. IDLE一切滚转率变快. 或0为标准使用设定,而1,2,3您可以实验新设定,不行再切回0组设定.而这些设定可以用遥控器来切换.

网友:
又学到一点,谢谢!

网友:
有4组模式?普通,高空,3D,还有一组干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贴:http://www. rcmania.hk /thread-4391-1-1.html

朋友  打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  打不开

去掉空格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选择最后一个:辅助——陀螺增益
理由:这样可以在遥控器上调节尾舵机陀螺感度。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

多谢  一般设置 多少合适?   本人用华科尔 D10

网友:
看来D10即将占领大部分市场鸟  我也是D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ar Express的尾舵感度是用遥控器设定的.如下图显示为从发射机.但升了Pro后会有所不同.这个辅助通道可以用 ...

我想问一下 我把通道选择到辅助选项   是不是要冷启动一下 才能生效? 否则还是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

选择 辅助通道以后  是不是要冷启动一下  设置才能生效?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选择最后一个:辅助——陀螺增益
理由:这样可以在遥控器上调节尾舵机陀螺感度。

选择辅助 之后是否需要冷启动  ?  多谢  否则是不是没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