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机计划开始喽 (4轴联动系统到货)

楼主(2013-03-18):
打算配华大的伺服 迈信的驱动器,谁对这个牌子的东西熟的?请给点购买意见,和注意事项,价格。

网友A:
能具体说下这系统吗?多谢!

网友:
大手笔!希望不会烂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说下这系统吗?多谢!

这个系统啊,跟大白兔一个牌子的。丹佛1000

具体参数我也没仔细看说明书,昨天到的货。开环控制

今天打算买 伺服“华大的110ST-M02030” 但是不知道怎么选择合适的伺服驱动型号(用迈信的驱动器) 能不能给点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系统啊,跟大白兔一个牌子的。丹佛1000

具体参数我也没仔细看说明书,昨天到的货。开环控制

看完后再介绍下,多米?国产伺服沒用过。建议买=手三菱hc-pq电机+驱动,这款伺服便宜够用,100w的500元左右就有很好成色的了。

网友:
肯定有头无尾,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后再介绍下,多米?国产伺服沒用过。建议买=手三菱hc-pq电机+驱动,这款伺服便宜够用,100w的500元左右 ...

二手的不敢用了,用过一次怕了。 你QQ号能给我个吗? 第一次玩高端的心里没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手的不敢用了,用过一次怕了。 你QQ号能给我个吗? 第一次玩高端的心里没底啊

qq很少上,

网友:
华大电机加迈信的驱动绝对不比洋二差,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qq很少上,

实在不想烂尾,希望多多赐教。共同进步

网友B:
为啥先买系统?

做机器最难的是架子,,,,买系统恰恰是最容易的。。

貌似做任何工程,都是先解决难的问题,在做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先买系统?

做机器最难的是架子,,,,买系统恰恰是最容易的。。

每个人情况不同的。机械方面,对我来说简单的,我还主要还是担心,电控部分稳定性,系统设置问题

网友:
等着看大作

网友:
用迈信EP100B--2A就好,稳定性很好,性价比还高。我就不懂了,难道二手的洋垃圾就那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人情况不同的。机械方面,对我来说简单的,我还主要还是担心,电控部分稳定性,系统设置问题

难到LZ是精通机械的

网友:
顶楼主,系统上电看看,功能强大吗。

网友C:
怎么没动静了?大家等着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动静了?大家等着看呢!

伺服和驱动器到货了

网友:
大投入啊。。。这些周边搞下地只把得两三万哦。。

楼主:
建了个群:190095002          有兴趣大家讨论讨论。新手请多关照

网友C:
按部就班,厉害,关注这个系统的很多,楼主最好先介绍介绍,如果稳定好用,我打算进个他的5轴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部就班,厉害,关注这个系统的很多,楼主最好先介绍介绍,如果稳定好用,我打算进个他的5轴系统。

明天 连接伺服测试系统.

我请教个问题哦,600W的伺服有没有必要开键槽?

网友:
不用,联轴器抱得很紧,建议买膜片式联轴器,二手成色好的,很好用。

网友:
坐等好戏

楼主:
系统连接驱动器,伺服测试

下一步机械部分了, 请问如何选择丝杠?如何计算螺距?

网友:
楼主的系统和我一样,系统可以就是不可以分中

楼主:
建了个群:190095002          有兴趣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
买光机?还是其它方法搞机架

楼主:
自己做机架

网友:
焊接机架  还是铸铁机架

楼主:
龙门 钢板焊接, 框架矩形管

网友:
期待大作面世

网友:
占位观察..........字数啊字数啊

网友:
期待楼主大作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