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 多旋翼电机升力如何计算

楼主(2013-03-18):
那个大神能告诉我一下多轴升力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如果没有实际计算,那是如何估算的呢?非常感谢
补充一下:1、多轴
电机
选择是简单的电机相加吗?
2、还是电机相加后×一定的损耗系数?
3、还是电机相加后有一定的升力预留量?

网友A:
我感觉相加不准确,不管什么机架配置,桨与桨的距离太近了,估计螺旋桨之间也有旋风干扰,所以不稳定,估计会有一定的损失。
以上只是我再没有专业知识和动力知识凭空自己想的。仅供联想~

网友B:
有损耗。也要留余量。70%以上。

网友C(2013-09-18):
引用 网友B:
有损耗。也要留余量。70%以上。
http://wz.5im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cxNzY4MHxkMDkwM2Q1NjdlOTNmYWYyMDk3YTJiMGMzNTBjNmE3M3wxNzM5MDg3OTA5&request=yes&_f=.swf

网友C:
这里有个计算工具:
http://wz.5im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cxNzY4MHxkMDkwM2Q1NjdlOTNmYWYyMDk3YTJiMGMzNTBjNmE3M3wxNzM5MDg3OTA5&request=yes&_f=.s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