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手机接收控制信号

楼主(2013-03-18):
公司车间有退火炉需要实时监控,大半夜的老让人守着不是长久之计,领 导提出装个什么传感器,有异常的话就发信号给手机.
退火炉电控箱自带报警器,可以发出光和声音,所以传感器应该比较好搞,再弄个单片机判断信号持续时间,避免误判.
关键是怎么发信号给手机呢,有没有可以用于单片机的信号发送模块?有了解的朋友还请给详细说说,谢谢!

网友:
去买套防盗报警器该就是了,带拨号功能的那种!

网友A:
给领 导说解决一下就业问题,请个临时工守着,给他配个手机,有异常就拨号给你。

网友:
买一台座机电话把手机的号码输入座机里,使用一个继电器把座机的摘机开关和一键拨号功能连上就能打通手机了。

网友:
接一个gsm/gprs模块就可以了啊,或者干脆就用一台小电脑,用专门的短信群发软件

网友:
3楼的办法最可靠

网友:
如果是您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咋办??

这种事情经常会碰到的。。无线通讯不可靠。。

机器子工作,,相比当值的人住的也不会太远。。

直接用有线把报警的装置扩展过去。。。这样可靠。。

网友B:
现在手机那么便宜。把手机装在你的炉子上。手机设置一键拨号。报警就拨固定号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领 导说解决一下就业问题,请个临时工守着,给他配个手机,有异常就拨号给你。

中 国人就用中 国人的办法  同意3楼意见

楼主:
基本是要搞个GSM模块了
我们的退火炉发生异常时,电柜上面的灯泡就会一闪一闪,我要搞个传感器来感应这个光信号,请问用哪种传感器比较合适?

网友:
为什么非要手机呢?我给你建议 最简单实用的改装 而且值班的时候可以睡大觉 把闪光灯的+  -级 找出来 拨去电线皮 电测试下把闪光灯的电压,买相同电压的电机,加个偏心块,在买个12V的震动器开关,接线到隔壁房里,再买个12V的电机和12V摩托车喇叭,电机加偏心块放到枕头里.一旦报警闪光灯开起,电压进入电机就会震动,这时候震动开关就会自动开启,那你的枕头就会跳迪士高,那喇叭就疯狂喊麦了. 这办法专对付雷都打不醒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手机那么便宜。把手机装在你的炉子上。手机设置一键拨号。报警就拨固定号码。

怎么自动拨号?就算你设置了一键拨号机器报警了,没有东西驱动它,怎么拨号,你想的真天真。

网友:
有专门干这个的GSM模块,早年没手机的时候有这功能的传呼机模块,我师傅修过一个生产线,可能工程尾款没给人家生产线公司,结果投产后总是莫名奇妙的停摆,找我师傅来修,他一眼就看出了门道,找到那模块,上面有电话,打过去说是钱已经付清了云云,公司给我师傅一个电话说你打这个电话呼XXXX号,之后这生产线就再没犯过病。

网友:
报紧灯上加继电器,旧手机一个,[重拨键]上把线引出来到继电器触点。。。

当然,三楼的建议 更加简单 有效,,

网友:
工厂多大?没想过装WIFI实时监控吗??

网友:
3楼方法可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