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感度问题

楼主(2013-03-18):
轴距550  负载2,5公斤。4s,4108 600kv。 1147浆
现在感度是 140  140  140  130 ,110  110
悬停轻微抖动请问该如何调节 谢谢各位

网友:
就那样了

楼主:
论坛有的人naza就很稳 怎么调啊 等高手

网友A:
请参考我发的帖子

网友:
换apc试试

网友:
螺旋桨平衡下

网友B: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apc 深度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我发的帖子

谢谢 老大  小弟这就去看看

网友C:
是抖  还是抽?
抖是正常的,GPS/姿态时刻在修正。
抽的话就是感度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抖  还是抽?
抖是正常的,GPS/姿态时刻在修正。
抽的话就是感度过高。

抖  但是别人的naza调的就不抖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抖  但是别人的naza调的就不抖动

那原因就多了去了
电机,电调,机架,桨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原因就多了去了
电机,电调,机架,桨动平衡。

所有问题都排除了
我之前600轴距很稳 我减小到550开始抖 就是飞控参数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有问题都排除了
我之前600轴距很稳 我减小到550开始抖 就是飞控参数问题

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换我的话只能把航向角感度调低点了
姿态的优先级要大于航向
140  140   120   120
120  120

楼主:
刚才姿态感度115 115  一阵小风 飞机翻了,,,
损失apc1147 一片。。。。。。。

网友:
越听越糊涂,抖,晃,抽有什么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我发的帖子

大师你的那个帖子!能说详细点吗我没找到啊!不是外国的那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你的那个帖子!能说详细点吗我没找到啊!不是外国的那个吧!!??

shide ~

网友E:
用小一号的浆!我先是用12寸浆  650轴距飞得很稳,后来使用13寸浆,四轴就出现小晃,感度怎么调都不行!换回12寸浆马上又稳定了!

网友:
大浆反应慢吧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小一号的浆!我先是用12寸浆  650轴距飞得很稳,后来使用13寸浆,四轴就出现小晃,感度怎么调都不行!换回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能一味的使用大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换我的话只能把航向角感度调低点了
姿态的优先级要大于航向

是不是姿态感度必需比航向感度高?

网友:
参数都太小了吧,naza说明书最后有推荐参数,550轴距应该大一些

网友(2014-09-21):
调到轻微抖动的时候,再稍微降低一点,10左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