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2的奇怪现象,切回家20秒之内还是没有调头迹象

楼主(2013-03-18):
上周六一大早就独自一人到飞场测试APM的各项性能,第一个电时,测试了回家、航点、线控几种模式,都很正常,当时还有点风大概3-4级的样子。OSD上显示的风速是25-35左右的样子。平稳降落后,换第二个电,起飞后先测试了航点和回家,正常后切换到线控模式,想测试一下极限距离和高度,就大油门,升降杆到底顺风飞出去(顺风朝向郊区,不敢朝市区飞)飞到800米远160米高度时觉得该回来,就切回家。OSD上显示已经是回家模式了,但这时飞机并没有调头迹象,一直朝前冲,而且还自动关闭了油门,就看着高度逐渐降低,直直的朝着一栋大楼撞过去(整个从关闭油门,到俯冲至105米的高度,时间大概是20秒不到点)。在高度降低到105米时,APM这时才开始慢慢打开油门,然后开始有点右转回头的迹象。就在右转的瞬间,由于我在地面并不清楚它可能已经在转弯了,所以又切换到了线控模式,想要手工调头,结果是费了好大的力气才飞回来,期间飞机俯仰角-50--+80 来回几次,几乎坠机。

以上经历全程OSD加机载录像机录制下来了。优酷最近审核较慢,等出来了就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难道APM回家的方式不是固定的吗,以前都是一切回家就调头,然后才开始升降高度。这次是等了20秒左右,等到高度降到了105米左右时,才开始有调头迹象(家的高度默认值是100米)。不知道是否正常。如果我一直不管它是否能够自己回来呢。
还有就是地面站的设置中,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设置它的回家方式?懂的大侠请告知一下。

网友:
固件的版本是什么啊?

网友A:
要逆风飞远,要不风大了很有可能回不来,有的时候风大了飞机掉头很困难。

网友:
小心空气对流吞了你的机机

网友B:
很正常,你地面站任务编辑器里面默认选择了保持默认高度,高度值默认是100米,楼主没有改,所以你切返航后他要首先执行下降高度至100米,然后执行回家命令。你在地面站吧保持默认高度的勾去掉在切返航就是当然高度返航,否则就是你之前出现的情况了,楼主虚精一场啊

网友B:
不过你描述的仰俯角度这么大没见过,我的APM2.5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你地面站任务编辑器里面默认选择了保持默认高度,高度值默认是100米,楼主没有改,所以你切返航后他 ...

真是这样的吗? 改天试试,如果去掉勾勾是不是回到家在家上空盘旋的高度就是切换回家时的高度? 是不是这样就会立刻回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你描述的仰俯角度这么大没见过,我的APM2.5很稳定

大俯仰角,可能是我当时慌乱,加上上空风速比较大,乱动遥控,频繁在自动回家和线控模式之间切换引起的!平时线控模式飞行俯仰不超过20度,横滚不超过30度。参数里面设置过了

网友:
楼主,先介绍下配置

网友:
和我在xplane里模拟的一样。爬升到1500米切返航,高度保持设定1000米,飞机直接就向home100米掉,姿态很不稳定抖动很大下降率也很大,掉到100米处姿态保持稳定。
看来应该先切盘旋下降再切返航这样保险。
这个估计是apm固件的bug吧,返航不取设定高度值默认100。有空了研究一下返航代码。

网友(2013-12-21):
估计是你起飞前没有定点哦  飞机根本不知道你的家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逆风飞远,要不风大了很有可能回不来,有的时候风大了飞机掉头很困难。

不会哦 我的 切自动返航 他是不掉头的 直接后退回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逆风飞远,要不风大了很有可能回不来,有的时候风大了飞机掉头很困难。

老大  同意你的说法     我亲身经历过!    我用的飞宇31ap   载机是自制的刀锋鸡鸡!   那次风比较大   俺就想看看到底自己的鸡鸡  性能如何   去飞了   起飞一切正常   虽然逆风起飞  爬升   都感觉很给力 顺风转弯也很猛  飞一段切了自动返航,看到飞机有调头的迹象,但是感觉很困难,几次都失败  !  果断手动返航   舵量到底 飞机终于愿意调头了, 这时的风最少5级  吹的我眼泪都出来了  手动的返航并不顺利   快到我头顶时   地下是一个湖  感觉鸡鸡真的飞不动   北风吹的有点倒车    我想这下完蛋了    为了不让鸡鸡落湖里   这是我果断拉杆  让鸡鸡朝下飞   突然感觉鸡鸡好听话    也不受风的影响了,快到地面时拉杆,可是由于风大  拉不起来   载地上了    鸡头伤了     终于迫降于湖边   没有落湖里!   我绕了一大圈才把鸡鸡捡回来!       还好那天飞的不是太远  肉眼基本都能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会哦 我的 切自动返航 他是不掉头的 直接后退回来的啊

察   神人  神机   神控!    鸡鸡倒车很正常  也不奇怪!   你这一直倒车回来的   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察   神人  神机   神控!    鸡鸡倒车很正常  也不奇怪!   你这一直倒车回来的   第一次见!

真的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2014-03-16):
多看些,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