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刀砂轮用哪种,求建议

楼主(2013-03-18):
准备买一个小碗形砂轮目的:磨小车刀、小铣刀、小钻头;
材料:高速钢、硬质合金;

业余玩,就不想买砂轮机了,打算把给砂轮做一个轴,夹在车床上用。

请教大家,上述用途,粒度选多少目比较合适?这种砂轮耐用吗?

网友:
做个锥度接头  把卡盘下了 直接插在主轴上用  高转速 最后尾顶顶着  这样安全些  以防磨削过程中磨盘飞出   安全第一

网友:
这应该死金刚石砂轮碗,没用过,不知道耐用性如何?会不会掉沙粒?用久了会不会磨平?

网友:
据说是200#的比较常用,我是买了200#和400#的,400#的准备以后精磨的用用

网友A:
机床的转速1400转,砂轮机的转速2800转。机床的转速太慢,磨不好。还是买台小砂轮机吧!

网友:
这个没砂轮机确实不好用,也想知道这个磨车刀耐不耐用,砂轮的灰尘确实好大

网友:
砂轮机和这种碗状的都要有,,

网友:
除了边上的直角会磨圆,其他的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的转速1400转,砂轮机的转速2800转。机床的转速太慢,磨不好。还是买台小砂轮机吧!

我小床速度好像高点。不过不要紧,我还有一个电机正在闲置,可以车一个轴套装砂轮。我觉得装夹这种杯形的砂轮好搞一点。

网友:
我也有楼主这样的想法,可是小床转速要是长时间高速运行。床头会很热。对主轴轴承应当不是件好事。

所以正确的还是要选择个高速电机。

网友:
砂轮末 金属粉 会研伤导轨。。。。

网友:
闲置的这个电机,如果是2800转的,可以搞一下

网友:
磨刀差不多8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