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新菜鸟在线求助

楼主(2013-03-18):
我的四轴,mwc2650的板子,经过反复折腾现在进入到离地状态。

但是起飞后一直自转,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应该怎么解决。

谢谢先!

网友A:
第一。。检查你是不是浆装错了。。。貌似前几天刚有人就是这问题。。第二你电机是不是水平的。。。第三你是不是开mag了。。mag是不是受到 干扰。。就这些。。自己检查去吧

楼主:
楼上爵爷绝对是好人

楼主:
我仔细检查了一番,桨没错,一对一个方向,转起来都是产生升力的。
mag没开,开了是白色的方块。

电机座是否水平,这个,我不是组装的机架也是买的成品,还有没有能给建议的地方。。。。

谢谢啊

网友:
自旋说明转速不同,直接可能的是油门行程没统一吧!

若非上,则重新刷程序,有的时候弄不明白啥问题重新刷程序可能会好的。

网友:
是不是遥控中立或行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仔细检查了一番,桨没错,一对一个方向,转起来都是产生升力的。
mag没开,开了是白色的方块。

不光是升力向下。。。还有方向的问题啊。。。。相邻俩都是方向相反的,然后还要按照mwc说明的方向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检查你是不是浆装错了。。。貌似前几天刚有人就是这问题。。第二你电机是不是水平的。。。第三你是 ...

哇哈哈哈哈哈。爵爷。那个让我说对了。

楼主:
谢谢楼上好心的兄弟,我是连云港的,有没有近边的兄弟我能去当面请教的。。。。。。。。没有模友带着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网友:
同轴双桨

楼主(2013-05-01):
各位大大,我的自转跟用乐迪t6ehp-e这个控有没有关系

楼主:
乐迪t6ehp-e这个控 能不能飞四轴,我现在怀疑中

网友:
刚入手了一套MWC,来多看看,日后才能比较顺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好心的兄弟,我是连云港的,有没有近边的兄弟我能去当面请教的。。。。。。。。没有模友带着是很痛 ...

老乡啊~!!我是新浦的,不过现在在南京!

网友:
连电脑,开控,看看控的中立点是否在15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