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是高频银引弧还是高压引弧?

楼主(2013-03-18):
氩弧焊和等离子切割是高频引弧还是高压引弧?个人认为是高压引弧,只有高电压才能击穿空气,单纯高频貌似不能击穿空气吧?还有,就是在普通逆变直流焊机上简单并联一个高压包能改装高压引弧吗?会不会把igbt功率管击穿?(已知在变压器焊机上可以用该法高压引弧)

现在网上流传甚广的说法是高频高压引弧,个人认为该说法不严谨,应该叫高压引弧,而不是高频引弧

网友:
是高压加高频引弧
逆变焊机的高频75V引弧已经很好用了,不用另外引弧了

网友A:
所谓的高频指相对工频(50Hz)而言,好像几十K吧,沒一定高的频率,体积和效率比就很差了。

网友:
嘿嘿 可以理解电压很高的的高频脉冲,脉冲电压在3000-500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高频指相对工频(50Hz)而言,好像几十K吧,沒一定高的频率,体积和效率比就很差了。

起引弧作用的是高电压,而不是高频率,没有高压,频率再高也不能引弧。有了高压,即便是直流电也可以引弧。所以应该叫做高压引弧,不是高频引弧。

网友:
当氩弧焊采用高频振荡器激发引弧时,引弧瞬间振荡器将有强烈的高频振荡,从而产生高频高压击穿钨极与工件间的空气间隙建立电弧

网友:
呵呵。。。这可真得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引弧作用的是高电压,而不是高频率,没有高压,频率再高也不能引弧。有了高压,即便是直流电也可以引弧 ...

那高电压的频率很高,所认叫高频高压,有別于工频的高压。

网友(2013-06-11):
高频通过变压器产生高压,同时高频被电感挡住,不至于回流击穿主变压器。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引弧作用的是高电压,而不是高频率,没有高压,频率再高也不能引弧。有了高压,即便是直流电也可以引弧 ...

其实高压银狐是正确的,所谓高压高频高频是升高压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商家用高压高频加了高频两个字来做噱头去蒙不懂电子的人懂人知道高压的东西往往是交流电,高压的东西在变高压直流要整流滤波是要增加元器件的,换句话说是要增加成本的,况且高压用的东西一定比低压的东西贵,电子如此,机械,压力容器,管路也是一个道理。

网友:
逆变焊机的工作原理决定其的引弧方式,我测量过焊机正负电压,数字表保护 估计超出1千伏特很多(感觉应是几百K频率的感应电压导致)。焊机整流后蓄能,开关脉宽和频率调节输出电压(功率应该准确一点 电压*电流)推力提高电压,但一般都是电压高电流大,焊机的输出电压估计不高,氩弧焊可以使用普通逆变焊机,等离子有独立高压系统,比一般焊机复杂。

网友B:
看到有这样说的:普通等离子切割是高频(高压)引弧,做数控切割对系统干扰严重。好的等离子切割采用了高压引弧,做数控切割时干扰很低。就是不知道电路啥样,难道不是高频高压是直流高压吗?总不能是工频高压,那样太危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有这样说的:普通等离子切割是高频(高压)引弧,做数控切割对系统干扰严重。好的等离子切割采用了高压 ...

普通等离子高压产生有放电间隙,电磁频带很宽幅度还不小,逆变等离子控制高压在一定频率,干扰小通过调整频率来避开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等离子高压产生有放电间隙,电磁频带很宽幅度还不小,逆变等离子控制高压在一定频率,干扰小通过调整 ...

噢。是这样,不知道这个电路复杂不。普通放电振荡的这种高压引弧试制过,还算比较容易。

网友:
这两种说法是一样的。要引弧必须要用高压才行。
因为这个高压是高频电路产生的,工频是不可能的,因为主电路对工频的阻抗太小,加不上高电压,只有高频时才能加上高电压

网友(2013-09-13):
新人,不能发贴。
想请教大家,对于变压器式交流焊机,加整流就成直流焊机了,但是还是接触式引弧,不知道用淘宝上的高压发生器,基本输出电压都是上万伏,把这种高压发生器并联在输出端,是否能非接触引弧?大家不要笑,本人对电子一窍不通,只是看chensibo 大师用普通焊机改装的机器很牛,偶尔有这点想法,好用不贵,主要是不常用,偶尔用之,挺好。谢谢大家

网友D:
为什么直流焊机里采用高频高压引弧,是因为高压只能加在焊把和工件上,不能加在焊机的主回路里,而主回路一旦进入高压将会击穿整流管与主回路的滤波电容引起故障。这时就要在焊把与焊机主回路之间加以隔离,对隔离的要求是区分开焊接的直流大电流与引弧高压,即焊接直流可以通过而高压不能通过而被旁路掉。这就要求引弧高压要与焊接电流有本质的不同,焊接电流是直流电,那么引弧高压只能采用交流电,为了简化和缩小隔离与旁路高压耦合变压器等元件的体积,而提高引弧交流电的频率就成为了高频高压引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直流焊机里采用高频高压引弧,是因为高压只能加在焊把和工件上,不能加在焊机的主回路里,而主回路一 ...

有道理,精辟。关键是如何隔离高压使其又能引弧又不至于击穿功率管?

网友E:
引弧是高压直流脉冲,频率不高过30Hz,引弧时听到哒哒哒响的,高压是串在输出里的不是并,在主输出端并个电容就解决干扰。
变高压部分现在的都用高频逆变,老焊机用工频,后面都有电阻、电容。二极管组成的倍压电路,然后经过一个可调节距离的东西击穿空气到那个脉冲变压器。脉冲变压器很简单,磁芯上绕十几圈大扁线,弹簧那样,脉冲高压那就一根普通电线绕几圈。

网友E:
串输出里

网友:
焊接通过短路,再拉开近离引弧的,很小的电压就可以。跟频率没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串输出里

只是个扼流圈,中间的蓝线连接的是干簧管,线圈通过电流,即引燃电弧后电流增大,干簧管断开或闭合(我没实测)使高压发生器停止产生引弧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个扼流圈,中间的蓝线连接的是干簧管,线圈通过电流,即引燃电弧后电流增大,干簧管断开或闭合(我没 ...

你太有才啦,这都被你想到!

网友C:
我修过老式电感变压器型的等离子切割机,仔细看过其中的电路,所以才知道图中玄机,电子的我还没有深究其中高压启停控制,猜测应该也是有高压发生器,不过启停是检测电流或电压跌落来控制不得而知,等离子是不能用普通万用表高压档量的,表保护不好一量就OVER,最好用高压表笔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老式电感变压器型的等离子切割机,仔细看过其中的电路,所以才知道图中玄机,电子的我还没有深究其中 ...

老式的控制起弧电路我没研究过,新的是另有检测电路,这个电路好像从来不会坏,所以也没细看过,话说你说的扼流圈,那确是实实在在的脉冲变压器。那段绕几圈的小线则是直接接在脉冲高压输出里的,没其它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个扼流圈,中间的蓝线连接的是干簧管,线圈通过电流,即引燃电弧后电流增大,干簧管断开或闭合(我没 ...

那个图中线圈里面的是磁棒不是干簧管,蓝线是初级,线圈是次级,变压器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弧是高压直流脉冲,频率不高过30Hz,引弧时听到哒哒哒响的,高压是串在输出里的不是并,在主输出端 ...

30HZ是高压高频的大循环,这个引弧电路很巧妙,玩过氙灯的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高频高压比低频高压电路便宜上百倍都有。它是一个普通中压发生器对电容充电,电容通过空气间隙对 放电,空气间隙是整个电路工作核心件,是天生的负阻电子元件,击穿前耐压上千伏,击穿后压降只有几十伏。。。。。这个玩意匝数比1:5-10样子,空气间隙击穿后,那个中压电容就跟这个线圈玩高频振荡,为啥高频振荡,这个线圈线要够粗才能承受流过的电焊工作电流,线够粗,电感量就不能大,要不铜线钱就老贵了,这个线圈开路输出电压轻松过万伏,氙灯就靠这玩意点火。大氙灯的这个铜线圈几斤重呢,就那么小几十圈而已。

网友:
有没有将直流氩焊改为交流氩焊来焊铝的配件的呢?新买的锐龙CO2焊正在运送的途中,还没有弄气和瓶回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道理,精辟。关键是如何隔离高压使其又能引弧又不至于击穿功率管?

借用这张图来具体说明一下,如何隔离高压使其又能引弧又不至于损坏焊机功率组件。这是一张老式火花放电式脉冲高压发生器,交流电经过几倍压整流后的直流电压高到足以击穿放电间隙产生强烈放电,放电同时产生脉冲很窄频谱很宽(大约几十千赫到几十兆赫)的高频高压脉冲通过高压变压器耦合到焊接回路完成引弧。这种火花放电式高压发生器构造简单放电功率大,但是它的频谱很宽高次谐波很丰富对无线电通讯干扰大,逐步被淘汰。

网友(2014-10-26):
引用 网友D:
借用这张图来具体说明一下,如何隔离高压使其又能引弧又不至于损坏焊机功率组件。这是一张老式火花放电式 ...

如果逐步淘汰这个干扰大的高压引弧电路,会用什么电路来有效取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