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 切换模式问题交流

楼主(2013-03-18):
有个问题交流一下,不知道有高手愿意帮忙解答一下不:
昨天在xplane上玩apm2.5 发现手动模式都正常 但是一切 稳定模式 飞机就方向舵右满(没有炸鸡一直在不定点盘旋) 很郁闷找不到原因 补充一下 是固定翼

楼主:
补充:使用的wiki里面介绍的飞机 好像是pt60 ,参数也是冲wiki里下 载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 应该是pt60参数下 载错了。重新下 载导入就好了,模拟飞航线压线完美,切返航正常,指点飞正常,关控(失去遥控状态下)自动切盘旋。
爬升1500米 ,切返航,设定保持高度是1000米,可是飞机直接向home100米冲,速度很高30-40(地速),下降率很高,姿态不稳定时而抖动很大,不知道下降率在哪儿设定?看来在应该先设置盘旋下降再切返航。
不知有大神能否给予指导。

网友A:
新手,我想问下,你那个模拟飞行软件 xplane  怎么用啊, 还有怎么和apm能一起用的,apm是正常的硬件 还是电脑虚拟的,控制用电脑键盘还是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我想问下,你那个模拟飞行软件 xplane  怎么用啊, 还有怎么和apm能一起用的,apm是正常的硬件 还是电 ...

apm是硬件,xplane是软件。apm正常工作模式是从传感器取得飞行参数,但是换到模拟模式后是从xplane取得飞机的飞行参数(姿态和经纬度坐标)apm根据这些参数对飞机进行控制导航。这是一种apm控制模拟飞机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学习apm的工作模式,切入手动模式是遥控器控制,切入自动模式是飞机按规划好的航线自动飞行。
x-plane可以从网上下 载,比较大,基本包8G ,全球地景全部要40多G(没有必要)。xplane是通过美国专业机构认证的可以进行飞行员培训的软件(普通版不是),空气动力模型做的比较真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是硬件,xplane是软件。apm正常工作模式是从传感器取得飞行参数,但是换到模拟模式后是从xplane取得飞 ...

apm和xplane是怎么连接的呢,手动控制是用自己的遥控器还是键盘

楼主:
apm 与 xplane通过地面站软件进行通讯(应该走的是tcpip协议),手动控制是通过遥控,apm上接着接收机。

网友B:
LZ麻烦你给个具体的下 载地址吧,在网上找了下,x-plane的题目太多,不知道下 载哪个合适,多谢了!

网友:
我的也和楼主的一样,也是右舵打满,不知道为什么,正确的参数在哪里下 载呢
请楼主给个链接吧 谢谢

网友:
另外PT60感觉震动好大啊,自己都会把自己震翻掉,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在大气选项里面把风速全关闭了,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麻烦你给个具体的下 载地址吧,在网上找了下,x-plane的题目太多,不知道下 载哪个合适,多谢了!

还有这东西.aom确实强大啊.同求下 载地址

网友D(2013-09-02):
引用 楼主:
apm是硬件,xplane是软件。apm正常工作模式是从传感器取得飞行参数,但是换到模拟模式后是从xplane取得飞 ...

怎么连起来?,能给个步骤说明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连起来?,能给个步骤说明 吗?

http://code.google.com/p/ardupilot-mega/wiki/Xplane?wl=zh-Hans

请参考这个网址  关于apm 大部分初级问题这里都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code.google.com/p/ardupilot-mega/wiki/Xplane?wl=zh-Hans

请参考这个网址  关于apm 大部分初 ...

多谢

网友:
自己百度吧

网友:
模拟器要加密狗的